各位大哥帮忙想个办法

楼主(2004-06-07):
我有一台机械因为电压波动太大,造成经常出现电压低保护不工作,有没有好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A:
低压波动大,是因为你的变压器容量不够还是电网上有多台大功率负载需要频繁启动? 你的机械上低压保护的是什么设备?电压波动范围多大?

楼主:
最低的电压有低于300V,主要有三台11K的主电机,是变频器出现的低压断电保护

楼主:
我想在变频器前增加一个稳压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1选用宽电压运行的变频器。目前大部分400V等级变频器的运行电压都是400V正负10%-15%之间。也有一些国外品牌可以宽电压运行从260-520V之间的。好像DANFOSS有此功能。但都只能短时间。否则对变频器和电机都有损害。 2、从电网自身入手,寻找跟源。估计为变压器容量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台湾的三基1.5K的,电压范围可以达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