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源和镜头重要吗?

楼主(2004-06-07):
大家认为:光源和镜头,对机器视觉到底有多大影响?

楼主:
如果拍到图片好,简直轻松几百倍。。

网友A:
请问各位大虾,怎样才能上传图片?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tech/reply_pic.asp?id=242952就可以上传图片,刚刚开通的功能。

网友C(2004-07-24):
光源可以说是视觉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

网友A:
我最近发觉很多人在找高频灯,或者代替品.

网友A:
焦距越小,景深越大; 光圈越小,景深越大; WD 越大,景深越大。

网友A:
机器视觉光学镜头的技术指标 作者:Gregg Fales, Edmund Industrial Optics 机器视觉的集成和设计面临各种来自硬件、软件和电子方面问题的挑战,如果忽视光学性能规格,不了解如何评估光学器件,用户挑选合适的机器视觉镜头将会面临挑战。通过了解10项镜头规格,可以帮助集成商和用户挑选镜头,来优化或评估各自系统的性能。 视觉系统光学性能的4项最基本参数是视野(field of view)、分辨率resolution、工作距离working distance和景深depth of field(见图)。需要考虑的更高级的集成规格参数包括焦距(f)、maximum chip format、失真(distortion)、变焦/聚焦特点(zoom/focus)、design conjugate、聚焦远心(telecentricity)。 四大参数 视野 简单而言,视野应该是你需要检查的物体的尺寸。很多从事机器视觉系统规格的工程师是从放大倍数的角度来思考的。然而,放大倍数是一种相对规格,依赖于图像传感器的尺寸和显示器件的尺寸。从视野或分辨率的角度来说,它没有真正意义。例如,一种具备 50 倍放大倍数的系统可能具有 5.3 毫米的视野(假如该系统使用的是 1/2 英寸 CCD 和 13 英寸显示器)或 15.2 毫米的视野(1 英寸 CCD、19 英寸显示器)。你必须规定视野,以确保视觉系统能够检验你感兴趣的整个区域。 分辨率 只有规定视野而不是规定放大倍数,才能确保系统将具有合适的分辨率。分辨率是系统可以测到的受检验物体上的最小可分辨特征尺寸。在多数情况下,视野越小,分辨率越好。系统的分辨率是由光学器件的调制传递函数(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 MTF)、摄像机、电缆和显示硬件等多个参数决定的。MTF 限定了部件在分辨率和对比度方面的总体成像性能。 光学器件的 MTF 常常被忽略,而仅仅根据基本放大倍数和摄像机像素数量来计算系统的分辨率是。这种近似计算假定光学器件是完美的,往往导致镜头规格偏低,并使系统性能降低。如果了解镜头把来自物体的数据传递到摄像机芯片的精确度,集成商就可以使系统的视野达到最大,同时为手头的工作维持适当的分辨率。 工作距离 有时,各种机械限制支配光学限制。工作距离是从镜头前部到受检验物体的距离。需要的工作距离越长,保持小视野的难度和成本就越高。通常,人们会出于需要而规定小视野,同时出于方便而规定相当长的工作距离。然而,这种配置会极大地增加成本,往往会降低分辨率,并削弱光学器件的采光能力,从而不必要地降低了系统的总体成像性能。当存在机械限制时(比如在真空箱内部获取某反应的图像),这种配置也许是必要的。不过,假如长工作距离不是必需的,那就不要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 景深 假如成像的物体是三维的,那么你还必须考虑景深。镜头的景深是物体离最佳焦点较近或较远时,镜头保持所需分辨率的能力。大的景深能够简化各种安装限制,这是因为不需要进行精确的移动来使物体定位于镜头的额定工作距离。不过要记住,虽然镜头会在规定的景深上保持最小分辨率,但它们不一定会在该景深上保持相同视野。放大倍数的这种变化可能对机器视觉测量应用造成灾难性后果。远心镜头可以把该问题减小到最低程度。 四大参数已经定义机器视觉系统的性能,选择和优化另外六个参数,可以减少设备的设置费用、系统的故障时间,并优化设备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网友A(2004-08-26):
在以下网站,有不少好东东可以下载.(谢谢葛经理能够免费提供,小朱) http://www.photonscope.com/TechnicalReference/TechnicalRef.htm

网友A:
图像知识—图像词汇[转帖] Algebraic operation 代数运算 一种图像处理运算,包括两幅图像对应像素的和、差、积、商 Aliasing 走样(混叠)当图象像素间距和图像细节相比太大时产生的一种人工痕迹 Arc 弧 图的一部分, 表示一曲线一段的相连的像素集合 Binary image 二值图象 只有两级灰度的数字图像(通常为0和1,黑和白) Blur 模糊 由于散角、低通滤波、摄像机运动等引起的图像清晰度的下降 Border 边框 一幅图像的首、末行或列 Border chain code 边界链码 定义一个物体的边界的方向序列 Boundary pixel 边界像素 至少和一个背景像素相邻接的内部像素 Boundary tracking 边界跟踪 一种图像分割技术,通过沿弧从一个像素顺序探索到下一个像素将弧检测出 Brightness 亮度 和图像一个点相关的值,表示从该点的物体发射或反射的光的量 Change detection 变化检测 通过相减等操作将两幅匹配图像的像素加以比较从而检测出其中物体差别的技术 Closed curve 封闭曲线 一条首尾点处于同一位置的曲线 Cluster 聚类,集群 在空间中位置接近的点的集合 Cluster analysis 聚类分析 在空间中对聚类的检测、度量和描述 Concave 凹的 物体是凸的是指至少存在两个物体内部的点,其连线不能完全包含在物体内部 Contour encoding 轮廓编码 对具有均匀灰度的区域,只将其边界进行编码的一种图像压缩技术 Contrast 对比度 物体平均亮度与其周围背景的差别程度 Contrast stretch 对比度扩展 一种线性的灰度变换 Convex 凸的 物体是凸的是指连接物体内部任意两点的直线均落在物体内部 Convolution 卷积 一种将两个函数组合生成第三个函数的运算,卷积刻画了线性移不变系统的运算 Corrvolution kernel 卷积核 用于数字图像卷积滤波的二维数字阵列,与图像或信号卷积的函数 Curve 曲线 空间的一条连续路经,表示一路径的像素集合 Debluring 去模糊 一种降低图像模糊,锐化图像细节的运算;消除或降低图像的模糊,通常是图像复原或重构的一个步骤 Decision rule 决策规则 在模式识别中,用以将图像中物体赋以一定量的规则或算法,这种赋值是以对物体特征度量为基础的 Digital image 数字图像 表示景物图像的整数阵列;一个二维或更高维的采样并量化的函数,它由相同的连续图像产生;在矩阵网络上采样一连续函数,并在采样点上将值量化后的阵列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数字图像处理 对图像的数字化处理;由计算机对图片信息进行操作 Digitization 数字化 将景物图像转化为数字形式的过程 Edge 边缘 在图像中灰度出现突变的区域;属于一段弧上的像素集,在其另一边的像素与其有明显的灰度差别 Edge detection 边缘检测 通过检查邻域,将边缘像素标识出的一种图像分割技术 Edge enhancement 边缘增强 通过将边缘两边像素的对比度扩大来锐化图像边缘的一种图像处理技术 Edge image 边缘图像 在边缘图像中每个像素要么标注为边缘,要么为非边缘 Edge linking 边缘连接 在边缘图像中将边缘像素连成边缘的一种图像处理技术 Edge operartor 边缘算子 将图像中边缘像素标记出来的一种邻域算子 Edge pixel 边缘像素 处于边缘上的像素 Enhance 增强 增强对比度或主观可视程度 Exterior pixel 外像素 在二值图像中,处于物体之外的像素(相对于内像素) False negative 负误识 在两类模式识别中,将属于物体标注为不属于物体的误分类 False positive 正误识 在两类模式识别中,将不属于物体标注为不属于物体的误分类 Feature 特征 物体的一种特性,它可以度量,有助于物体的分类。 Feature extraction 特征检测 模式识别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在该步骤中计算物体的有关度量 Feature seletion 特征选择 在模式识别系统开发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旨在研究质量或观测能否将物体赋以一定类别 Feature space 特征空间 参见度量空间 Fourier transform 傅立叶变换 采用复指数作为核函数的一种线性变换

网友A:
选光源要注意什么?(摘自机器视觉参考书) A. Surface finish (表面光滑程度) 1. Is the part highly specular and a. flat surfaced? b. curved in surface? c. irregular in surface? 2. Is the part highly diffuse and a. flat surfaced? b. curved in surface? 3. Is the part partially diffuse and a. directionally sensitive? b. does it have directionally uniform reflections? 4. Are there mixed surfaces of specular, diffuse, and directional? B. Surface geometry (表面几何形状) 1. Is the part flat? 2. Is it gently curving? 3. Does it contain sharp radii? 4. Does it have mixed surfaces? C. Surface reflectance(表面反光特性) 1. Is the part highly reflective? 2. Is it poorly reflective? 3. Does it have mixed areas of good and bad reflectance? 4. Is it translucent? 5. Is it transparent? D. Coloration (颜色) 1. Is the part monocolored and a. broad in spectral content (gray)? b. narrow or singular (i.e. red)? 2. Are there color variations that are a. subtle? b. discrete? 3. Is the part mixed with broad and discrete colors?

网友A:
光学知识参考资料 http://www.china-vision.net/2-1.asp

网友A:
好消息,在视觉频道首页,有最新光学知识! http://www.gongkong.com/sort/vision/

网友A:
请教 对于高精度尺寸检测来说,在景深范围内,对于不同的工作距离,所拍到的图像放大倍数是否不一样?

网友A(2004-09-29):
忙碌中别忘了给心灵一点空间, 让喜悦与平静自然滋长, 随时给生命来个深呼吸, 就会发现美好无处不在, 快乐随手可得!

网友A:
一个专业的机器视觉网 AIA 美国机器视觉及自动化协会 www.machinevisiononline.org

网友A:
各位,有哪位做过黑色饮料瓶盖检测吗?要求检测瓶盖内的橡胶垫片是否有厚薄不均或针孔.用什么颜色的光源?

网友A:
以前我用红色,白色,均不行,发现光线基本上都被吸收了。

网友A(2004-11-03):
法视特(Fast)和浦东软件园组团参加。 另有,基恩士(Keyence)也参加。

网友A:
苏州钧信,上海工博会也参加了.

网友A:
现在中国视觉确实发展很快,并且气氛也很活跃。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分分工,都找到自己最熟悉的行业,来开拓.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挖掘我们市场,真正推广视觉系统. 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展会上都能看到,欧洲,日本已经推出了运用视觉系统专业检测某种产品的设备.如钢板表面质量检测机,螺丝检测机,IC的激光打标并带视觉检测的机器,二次元量测仪(台湾的说法,类似于大陆的投影仪,不过是数字式的)....

网友D:
法视特机器视觉论坛欢迎各位高手行家指导! http://www.fast-corp.com.cn/bbs/index.asp

网友A:
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展览中心举行,值得关注!

网友A(2005-01-19):
05年北京无损检测展览会(机器视觉专题展览会)有人参展吗?

网友A:
04年12月在日本举办的Japan 04 exhibition on sensing via image information,这是一个专业的视觉展会.从这次的展会的反馈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视觉集成商开始采用线扫描的解决方案.并且很多原来只做线阵CCD的厂商,也开始研发线阵CCD.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欧洲一些视觉专用机器的厂商纷纷来到中国市场,如法国的,英国的,比利时的,丹麦的,德国的....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采用线阵CCD,用于如钢板表面质量检测,薄膜检测等宽幅的产品流水线检测.

网友A(2005-02-20):
新年好! 期望大家都能新年好运!

网友A:
台湾成立自动光学检测联盟(他们简称AOI),联合产、学、研大力发展机器视觉的应用。台湾已经把视觉推进到半导体、光通讯、液晶显示器、微电子元件等产业。具体包括尺寸检测,表面质量检测,并已由灰度值的分析发展到光波干涉测量,和光谱分析的应用。 他们都称机器视觉前途一片光明。 同时台湾工研院还发起了机器视觉技术研讨会。组织大学、视觉工程师交流视觉应用。

网友A:
小弟一个项目需要在线检测,但现场会有蒸汽,对图片有影响。有何好办法?教我一招,感激不尽!

网友E(2006-12-14):
东冠科技提供高性价比LED光源
有意者请联系 陈小姐 021-50313863

网友A(2007-05-26):
独立的光源、镜头解决方案提供商
Independent Provider of Illumination & Lenses Solutions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Vanch),专注于提供机器视觉光源和镜头的解决方案。

在机器视觉突飞猛进的发展浪潮中,视觉项目也变得错综复杂,同时对照明和光学元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千科技应运而生。作为一家独立的光源、镜头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提供光源、镜头、滤镜的选配和测试,帮助视觉集成商搭建稳定、高效的机器视觉系统。我们主要经营产品:美国Ai公司 LED光源,日本WaveCrest公司 LED光源,日本Hayashi卤素光源,德国Schneider镜头,美国Navitar镜头,日本Computar镜头。

方千科技将与业界众多集成商深度合作,致力于优秀视觉产品的应用推广。其中线扫描项目的应用是我们的重点发展方向。

我们将用真诚和敬业,把方千科技打造成为一家光源、镜头解决方案的一站式专业提供商。

更多请登陆www.vanch.com.cn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消除蒸汽影响的良策?在 2005-3-16 21:08:00 发表的内容:

  小弟一个项目需要在线检测,但现场会有蒸汽,对图片有影响。有何好办法?教我一招,感激不尽!

--------------------------------------------------------------------------------------------
采用传透力强的红外光源。如果湿度大,可以采用防水的LED光源。

网友F(2008-03-26):
渐渐觉得重要的就是光源和镜头了。相机的差别都不会太大,大家以往都看重相机,可以选择的余地大。

网友A(2008-11-21):
引用 网友F:
渐渐觉得重要的就是光源和镜头了。相机的差别都不会太大,大家以往都看重相机,可以选择的余地大。

楼上的兄弟,同意你的看法。相机的选型是比较好确定的,而光源、镜头受现场的环境影响较大。下面是我们最近在中国视觉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线扫描系统的光源和镜头》

http://www.china-vision.net/technology/hard/200811/41182.html

网友G:
当然重要了啊,有了好的光源和镜头才能拍到好的图片。就相当于有好的眼镜和势力。

后期的软件也很重要,相当与人的大脑。想想看,如果有很好的大脑,但是视力却很差,能处理好吗?

上海方千光电,www.vanch.com.cn 021-6115-2572

网友H(2009-01-18):
山东万世德检测包装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专业的啤酒饮料行业的检测方案,系统开发等业务,现有多台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设备在工厂运行。

同时有优质的光源镜头出售,有意者请联系0538—8362885—8003  李先生    刘小姐

有可朗斯、海富的验瓶机备件、单段式多通道推瓶器待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