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口通信lpt1

楼主(2004-06-07):
大家好: 我有一事相求,希望你们能邦我. 我公司目前请人写好了一程式,是电压测试. 用的是自做的采集盒,再通过打印口和串行口来编写的.请问应如何编写. 你们能详细 跟我说说吗? 谢谢大家 ( wzc80@163.com )

网友A:
和单片机接口一样,采集盒应该是模数转换,用C或C++都行的

楼主:
我还是不懂呀      我们公司是用的是labview编程的,我的意思是说怎样把采集盒的数据利用电脑的并行口进入labview编程介面,怎样进行采集呀. 就是说怎样驱动采集盒, 我就是不懂得怎样把采集盒的数据读出来 .怎样进行模拟还是数字配置,写,读;怎样编写这一节呢?    谢谢大家的指点        w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