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款单相小功率变频电源吧

楼主(2004-06-07):
输出单相正弦波,容量1kVA就够了,电流5A 关键是频率要能调到10Hz左右,用来给一磁场 线圈供电,使之产生交变磁场 主要是工频电压频率太高了,想把它降低 品牌太多了,有点无从选择(嘿嘿,主要是我不太了解行情) 希望哪位大侠给推荐一款,当然是要便宜了 我想这种容量的只要几百块就行了吧

网友A:
变频器不行,无论单相220V/三相380V输入变频器,其输出都是三相,电压等级小于(等于)输入电压,如果只使用单相恐怕只能加LCR滤波电路,然后作电源用!但是不能在使用中进行调速,只能将变频器调整到10HZ后,再接负载!

网友B:
功率再小,制作过程一样麻烦,所以吗,价格不会低到几百元。

网友C:
变频器有单相的,普传就有,本人已用过,你可以与普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