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lonworks的疑惑

楼主(2004-06-08):
现在有3个节点 A(LON网卡),B(该装置程序用NODEBUILDER编译),C(该装置程序用LONBUILDER编译),他们之间采用显式消息的通讯方式。现在A跟B,A跟C之间的通讯正常,不管是广播方式还是节点方式,都可正常通讯。但B跟C之间通讯却有问题,C不能接收B发来的消息,但B却能收到C发去的消息。 请问一下LON高手,这是什么原因,编程和编译哪个环节没注意到。谢谢! PS:收发器均为FTT-10。

网友A:
有可能不在一个子网内

楼主:
在一个子网内 而且,如果不在一个子网内,为什么B又能收到C发的消息呢?而且A和B之间能正常通讯。。。。

网友A:
一个节点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子网

楼主:
恩,, 如果B和C不在一个子网内,,B应该也不能接收到C发的消息啊,,为什么B又能收到呢??

网友B:
太笼统,要看你的节点的安装方式,还有报文的寻址方式。肯定是这里的原因,掌握好这两点,很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