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QNX操作系统

楼主(2004-06-08):
学习中遇到QNX操作系统,苦于没有相关资料,望各位兄弟姐妹多多帮忙,介绍点资料.谢啦.

网友A:
原来有的,后来甩了,好象原来在TS3000的操作台软件上。

网友B(2004-12-07):
各位虾客: 小弟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有关QNX系统的问题,公司一年前添了一台的德国的玻璃钢化炉,工控软件用的就是QNX系统,前几天工厂突然停电,2小时后电脑再次启动时显示如下信息: mount:mount() of /dev/hd0t77 failed: input/ouput error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QNX,加之那该死的老外走时一份资料都没有留下,我们排除到故障发生在硬盘上,在PQ下可以看到硬盘分区格式C,D盘为TYPE4D/TYPE4E,现在我们不知道是硬故障还是软故障,怎么解决望哪位虾客告之,小弟我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C:
用系统盘重新下装

网友D:
是软错误!不要用pq使用debug初始化80磁道

网友B:
各位虾客: QNX系统是不是和WIN XP一样认识硬件的? 谢谢!

网友B(2005-06-01):
各位虾客:    装有QNX系统的硬盘可否用CHOST备份呵,硬盘对硬盘?    谢谢!

网友E:
好像不行,前一年试过,没有成功。 不过你可以再试试!!

网友F(2006-03-23):
不知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还没有可以和我联系。ws_forever@sohu.com

网友G(2010-01-04):
类似于linux之类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