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西门子的plc编程和组态软件

楼主(2004-06-08):
兼职:西门子plc编程和组态软件

楼主:
联系方法:yaking@mail.china.com

网友A:
能否提供如下要求的程序?智能恒压变频供水系统功能说明 一、 控制对象:主水泵4台(380VAC/50Hz/5.5kW/2930rpm)、副水泵1台(380VAC/50Hz/2.2kW/2930rpm)。 二、 控制系统配置: 1、 P L C 1套:硬件:S7-200CPU224+EM235+TP070。 2、 变频器 1台(380/50Hz/5.5kW) 3、 按钮、继电器、CB等电器元件。 4、 控制柜1个(全部集成在1个柜内) 5、 压力传感器1个(0-10bar 0-20mA或4-20 mA) 6、 压力开关:0-10bar 二、系统工作原理: 设备投入自动运行后,由压力传感器连续采集供水管网中的水压(范围0-10bar),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0-20mA或4-20 mA)传送至PLC EM235输入I/O口。控制系统接受检测的水压信号与系统内部的设定压力进行比较和运算,如果实际压力比设定压力低,则系统发出指令控制水泵加速运行。如果实际压力比设定压力高,则控制水泵减速运行。当达到设定压力时,水泵就维持在该运行频率上。如果变频泵达到了额定转速(频率),经过一段延时判断后,如果管网压力仍低于设定压力,则控制系统会将该水泵切换至工频运行,并变频启动下一台水泵,直至管网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反之,如果系统用水量减少,管网压力升高,则系统指令水泵减速运行,当降低到水泵的有效转速(下限频率)后,则正在运行的水泵中最先启动的水泵停止运行,即减少水泵的运行台数,直至管网压力恒定在设定压力范围内。 总之,该系统是随管网压力的变化自动调节水泵转速或工作泵台数,调节供水量,达到恒压变量供水的目的。主泵循环方式为先起先停,后起后停。 系统设计有附属小泵1台(#5水泵),主泵4台,当供水主泵(#1、#2、#3、#4水泵)运行频率低于设定的有效频率(主泵频率下限)时,则控制系统就停止主泵工作,变频启动副泵(#5水泵)进行供水。当副泵运行频率低于设定的有效频率(副泵下限频率)时,系统停运。 副泵(#5)自动状态只设计变频运行方式,未设计工频运行方式,只有在供水量很小时才变频启动。不参与主泵(#1、#2、#3、#4)的循环起停。 一、 系统的主要功能: 1、触摸显示屏TP070(人机界面显示)(或TD-200):在触摸显示屏上,可通过触摸式按钮,灵活设定工作压力、频率下限、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换泵时间、压力传感器参数(量程、校准)、水泵备用和退备等各种工作参数;能显示系统时间、管网压力、设定压力、各水泵工作状态等参数,并能在人机界面内查阅各种故障原因、处理方法和操作指南。 2、设备中,主泵(#1、#2、#3、#4)全部采取先起先停,后起后停,循环变频启动,循环交替切换的工作方式。 3、水泵切换压力误差设定:避免水泵在设定值附近频繁启动、停止。 4、定时换泵功能:为平均各主泵运行时间,设定定时换泵功能。当一台主泵连续工作时间超过设定值后,且有其它主泵处于“休息”状态,则变频器自动切换启动“休息”时间最长的主泵,并停止原工作主泵,以保证各台主泵运行时间均等,换泵时间可以任意设定(1-720小时)。 5、故障处理功能:当自动状态发生故障时,系统能自动转换至工频 运行,确保供水不间断,并发出报警,通知值班人员维修。 6、爆管保护功能:当管网发生爆管后,设备自动停止运行。并发出报警,通知值班人员维修。 7、停电自恢复功能:电网停电后再来电,设备能自动启动运行。 8、手动功能:当系统处于手动方式时,各水泵均可以在控制盘上通过操作启动、停止按钮,启动或停止水泵。 9、低水位保护功能:当系统接到水池低水位信号后,控制盘水位低灯亮,设备自动停止运行(手动也不能启动任何水泵),同时发出报警,通知警卫值班处理。水位恢复后,设备能自动启动运行。 10、马达过载保护功能:当任一台水泵发生马达过载时,盘上过载指示灯亮。此时,该水泵退出系统控制(进入退备状态),待该水泵热继电器复归后,该泵自动转到“休息”状态,随管网压力起动、停止。 11、控制盘上安装5台水泵(#1、#2、#3、#4、#5)启动、停止按钮,可在手动状态对任意水泵起停操作。自动状态时,全部启动、停止按钮失效。安装自动、手动切换按钮和自动、手动指示灯,用于手动、自动切换和指示。5台泵均安装工频、变频运行指示灯,指示各泵的运行状态。安装水位异常(水位低系统停运并报警,高只发报警)、管网超压、马达过载、电源监视指示灯。安装电流表、电压表、触摸显示屏。 12、管网超压保护功能:当系统压力,超过设定的安全压力时(压力开关),系统切泵直至停止运行。

网友B:
请问: 爆管保护功能:当管网发生爆管后,设备自动停止运行。并发出报警,通知值班人员维修。 怎样实现?

楼主:
董工,已发邮件给您,请查收!

网友C:
S系列I/O前端是本公司基于多年制造经验和技术积累,充分考虑工业现场采集与控制的实际需要,采用最新微电子与微处理器技术生产的高性能I/O前端。 S1104 4路混接输入,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08 8路混接输入,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16 16路混接输入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输入,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输入,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输入 S1316 16路开关量输入,8路开关量输出 S1332 32路开关量输入 S1416 16路开关量输出 S1504 4路隔离4~20mA模拟量输出,8路开关量输出 S系列I/O前端通信协议为MODBUS(RTU),适配各种组态软件。(组态王,MCGS,三维力控,iFAX........) S系列I/O前端可以作为西门子200系列等PLC的扩展I/O使用,模拟量最多可扩至512点,开关量可扩至1024点。模拟量信号标准电流,标准电压,热电偶,热电阻,开关量任意组态设置输入,可直接读取测量信号的物理量值,无需转换计算。采集通道之间彼此隔离,现场测量信号与上位机彼此隔离。DIN导轨式安装。 欢迎惠顾 http://www.xmson.com.cn E-mail:xmsom@xms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