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远控(异地)》

楼主(2004-06-08):
工作上遇到一个问题,请求各位大虾的帮助。急急急    基本硬件软件环境如下:    A地,GE的PLC,DELL工控机。上下位分别采用RSLOGIX500和CIMPLICITY,操作系统为WIN2000;控制对象为加热炉。    B地,与A地相距60KM。有一台DELL工控机,操作系统为WIN2000。    在A地现场,自动化监控系统已经实现。    问题:准备在B地实现对A地加热炉的远程监控,请问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和相关设备。(应各种原因,已经排除使用光缆)

网友A:
只能用无线的了,以下你自己选择吧.点数才两个点,不知道数传电台行不行!   GSM接入技术(蜂窝模拟移动技术9.6k)   CDMA接入技术 (码分多址分组数据传输技术153.6k)   GPRS接入技术(电路数据交换技术115.2k)   CDPD接入技术(蜂窝式数字分组数据19.2k )   LMDS接入技术(固定无线宽带接入技术10M)   DBS(数字直播卫星接入技术12M)   Bluetooth 接入技术(蓝牙技术4M )   HomeRF接入技术(家庭网络无线接入技术11M)   WCDMA接入技术(宽带码分多址分组数据技术2M)   3G通信技术(理论2M)   无线局域网技术(70M~100M)   无线光技术(2M~622M) 桑荣北京办:林湘建 手 机:13718937170(移动) 直线电话: 010-83471362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E -Mail: lxj7871@163.com 无线通信技术论坛:http://www.sangrong.com/bbs

网友B:
我公司有以下四种解决方案: 1、GSM接入技术(蜂窝模拟移动技术9.6k) 2、CDMA接入技术 (码分多址分组数据传输技术153.6k) 3、GPRS接入技术(电路数据交换技术115.2k) 4、短信方案 详情请垂讯:010-51581166/77/99, http://www.eastcent.com

网友C(2004-08-16):
不管从运营成本,还是性能;电信ADSL都是最优的选择,你可以从价格上及性能上与以上通讯方式相比较。

网友D(2006-03-17):
有多远,我们用工业遥控器做过

网友E:
电信ADSL,我为客户做了监控网页,全世界都能监控

网友F:
根据你的详细情况决定,如果有电信那么采用VPN合适啊

网友G(2006-12-14):
   如果要传输的数据量不大的话,首选GPRS/CDMA无线的方式,组网灵活方便,网络维护的费用基本上没有.
   要求带宽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用宽带的各种接入方式.

网友H:
to:夏晖

我们的产品能实现,是美国的data-linc公司的无线调制解调器,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I:
我们有您需要的产品;通讯距离达12KM;美国Data-linc公司生产。
欢迎联系
北京航天慧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北京丰台区南科学城星火路1号昌宁大厦12层
电话:(+86) 010-51120300
传真:(+86) 010-63780052
网址:http://www.huigong.cn
bj-elite@163.com

网友J:
1)GPRS方式
使用GPRS DTU来实现远程通信:
http://www.smset.com/productdetail.asp?classID=4&productID=4

2)如果有ADSL通信线路,或者两地之间的局域网可以通过路由器通信.也可以考虑用以太网DTU.
http://www.smset.com/productdetail.asp?productID=11&classID=4

         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 强
                 电话: 028-85142995
                 Email: zslq@zstel.com
                 网站 :http://www.zstel.com

网友K(2007-01-16):
用VPN通讯,连上后 就是网上邻居.没有距离限制

网友K:
用VPN通讯,连上后 就是网上邻居.没有距离限制
lxcai-sy@tom.com

网友L:
可以用无线来传送,现在GPRS或者CDMA都已经很成熟,而且流量费用也很低,安全性各方面也有保证。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

Helicomm Taiwan
台灣赫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Office):
上海市徐匯區漕溪路250號銀海大樓A區918室  200235
STEVENDING
電話:+86-21-6436-6437/6473
傳真:+86-21-6436-6437/6473

网友M:
老兄,想想我们常用的电话线吧,加一个MODERM搞定

网友N(2007-02-26):
只要能上ADSL就用ADSL,我单位的系统中即有GPRS也有ADSL,比较后发现GPRS与ADSL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无法与ADSL比拟

网友O:
你好:威控科技远程控制系统完全能解决你的问题,成本低廉,性能稳定,产品应用到各个行业.

                       北京威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梁富森
                       010-64844168-862 QQ:710635696
                       网址:www.vcontro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