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控制!

楼主(2004-06-08):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在控制系统的校正方法中,用到有源网络和无源网络。我想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A:
不懂的时候看书,往往最透彻!

网友B:
有源网络指带运算放大器的网络。它可以实现放大,积分,微分。 无源网络指单纯的R(电阻)L(电感)C(电容)网络,在应用中电感用的比较少,因为体积较大,一般用RC网络实现。无源网络的缺点是不能放大,不能实现纯粹的积分或微分。

网友C(2010-03-17):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在通信网络中所讲的有源网络和无源网络有什么区别?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