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 公司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4-06-08):
abb 公司变频器的应用 如果选用abb 公司acs6000交直交变频器, 电机数据如下: 极数:20 功率:7500kw 转数:50/120 rpm 电压:3050v 电流:735A 不用减速箱可以吗?用电机直接带轧机不通过减速箱是否可以?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关键是能否满足减速相所带负荷的转矩问题,需要提供负载的转矩类型和特性曲线

网友B:
开玩笑吧 acs1013-w3-10-00 3.3kv 5950kva 5000kw 6500hp 已经是现成产品中最大的了 看来你可以联系 abb芬兰公司为你的设备定做了

网友C:
可能是两个并联吧

网友B:
acs1013-w3-10-00 已经并联了 好几个柜子了

网友C:
不是吧 我以前见过一个带4000电机的,就一个柜子阿

网友C:
他说的是ACS6000,不是1000 6000应该有这么大的,但是不带减速箱可能会带不动负载,除非他的输出比负载大好多倍

网友B:
hehe 没看清楚 acs6000 在中国没有宣传 资料也不是很多 你可以打84566688-6738问问 是abb专门作高压的

网友D:
6000中国不是很多,就十几套吧,好象调试人员都是芬兰的,我估计他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向芬兰咨询比较方便些

网友E:
求ABB RET316 REC523技术资料! 谢谢

网友F(2004-08-26):
在张家港沙钢有这样的应用,功率为10000KW, 250%过载,没有齿轮箱!

网友G:
我是ABB的 你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