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6-08):
各位高手老师: 请教一变频器应用的问题,LG iS3变频器,在应用过程中,内部120A保险烧坏。重新换上保险,送电后面板不显示,只有输入电压,没有输出,上午查了一会,也没搞明白。 主板上没电,内部一接触器也不吸合。 请各位给帮帮忙,解答一下,E-mail:pylqc@163.com. QQ:349978728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电源坏了,或是变频器里面变压器坏!

网友B:
应该是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C:
建议检测一下三相整流模块。 广州腾达 http://www.gzskyu.com

网友D:
120A保险丝坏,那建议你先查一下逆变模块。 再查一下浪涌电阻。

网友E(2007-05-19):
 在我这里经常发生这种故障  应该是开关电源坏掉了

网友F:
开关电源损坏...
修好出来说明下...

网友G(2007-06-21):
我想不是开关电源坏
是充电电阻坏

网友H(2007-10-08):
LG  IG5变频器  贴片三极管代码为“ ZG ”(板子上号TR) 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I:
充电灯不亮的话,开关电源坏了,同时模块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J(2008-04-29):
你检查一下整流模块.逆变 模块.充电电阻.开关电源等

网友K:
模块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