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4-06-08):
[求助][讨论]关于伺服报警 伺服报警[讨论] 请教各位高手: 我公司一台伺服马达,是MR-J2S-70A的。已正常运行半年多了,现在报警AL32,我查了一下书是过流,但是机械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通过其它形式已确定)参数无人更改过,问供应商说什么检查接线,可能吗?是不是放大器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靠!接线有问题,他在踢你皮球。空载试过么?是一开机还是运行了一会儿再报警?

网友B(2008-05-20):
有可能是线的问题,常见的是电机接头进水或油,U  V  W阻值过低会产生该报警。如果电缆线无问题,可能是放大器坏掉了(IPM)

网友C:
2楼说的还是非常正确的,首先要确认外部连接,如果接线及负载都能够确认没有问题,那你只好更换放大器了!

网友D(2009-03-02):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线的问题,常见的是电机接头进水或油,U  V  W阻值过低会产生该报警。如果电缆线无问题,可能是放大器坏掉了(IPM)

相当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