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4-06-08):
李工:你好,我是一个变频器维修人员,但最近有一点麻烦,我的三垦SVF—223 15KW变频器,报警为“B ”,但是我把所有的电路都查过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知大家可不可以帮个忙。我的E-Mmail:fgzhangtao@sina.com.作个朋友。

网友A:
变频器输入缺相!你是用220V/380V变压器试机吗?可把缺相保护的光耦输出端短接!

网友B(2004-08-10):
我是新人,我有一台普传pi97 77r5g3变频器不能显示功能代码54以上应该怎样处理.望能给予帮助 谢谢

网友C(2004-10-27):
我的三垦SVF—303 37KW变频器,报警为“B ”,但是我把所有的电路都查过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知大家可不可以帮个忙。我的E-mail:2001@zspack.com

网友D(2004-12-21):
普传PI97.v2.只到54以上没有其他代码。PI97 V4 功能代码到68。CPU上有V2或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