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Analysis的格式怎么做?

楼主(2004-06-08):
我在使用DQAnalysis1的时候,对mean方法的书写格式不明白 我采集到的数据有三个通道,存储在SCALEDDATA里面,想把第一个通道的数据提取出来,求平均值后再用D7SEGMENT显示,请问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不知道你在用什么语言编程,以VB为例: Dim v1 As Variant v1=varry1(假设存放第一通道数据的数组为varry1) DQAnalysis.Mean (v1); 其它编程语言如VC、BCB需要调用VarPacher,应该是在DQAnalysis.Mean (ArrayToVar())中将数组做相应的转换。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三个通道采集来以后,都存储在SaledData里面 我如何把第一通道的值提取出来?是使用循环赋值吗?

网友A:
我记得你原来做过将数组中各通道的数据分离开来的程序吧,使用循环赋值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