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变频器控制电热丝

楼主(2004-06-08):
现有一电热炉是用电热丝加热的,现想用变频器、PID温控表、热电偶、电热丝构成一个系统,变频器接电热丝加热,用热电偶检测温度送给温控表,温控表输出用来控制变频器,从而达到恒温控制,但不知变频器能否直接接电热丝,电热丝应该怎样接法,效果怎样,变频器的功率与电热丝的计算方法?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用三相电热丝就可以。

网友B:
可以采用变频器,但此方案属于大材小用,成本高。变频器可以变频并变压,而你仅仅需要变压而已,如仅仅是为了变压,完全可以采用可控硅调压方案。

楼主:
panxs 你好!不知您那边能否提供个用可控硅调压的控制方案给我参考,谢了先!

网友C:
不要用变频器控制,比较危险。应该用晶闸管模块控制,有带模拟量控制的模块,可以实现自动控温的目的。在网上可以搜到许多。

网友D:
功率调整有多种方法,调压只是一种,变频器也不是变压器,哈。 王老师说的对,买一个模拟量输入的功率调整器/模块,配上模拟量输出的温控表。 如果功率小,用SSR输出的温控表+固态继电器也行,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