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全局变量

楼主(2004-06-08):
我在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以后,运行时还是提示“变量未定义”(global-->user-->右健创建变量)。 请指教。

楼主:
全局窗体的调用,必须通过全局的模块来调用吗,就如同“电子书”中讲的。全局窗体,能否直接通过窗体名称调用呢?

网友A:
你使用的格式可能不对。 假如定义一个全局变量:g101 引用全局变量的格式应该是:user.g101.current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