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和RTU的区别?

楼主(2004-06-08):
请教各位老师,RTU和PLC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他们都能实现控制和通讯功能啊?RTU是一个概念,还是实体?

楼主:
另外,现在的PLC也有通讯功能,它能代替RTU吗?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RTU是PLC的一种!

网友B:
对于分布范围广,采集点数据不大,实时性要求不多的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称为SCADA系统,其位于采集点现场终端设备称为RTU。由于SCADA系统与实时性强、IO点相对集中、数据量很大的工业自动化系统相比,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开发了好多RTU产品,以适应这些特点,如适应恶劣的现场环境、集中通讯能力、价格低等等。PLC是通过控制器,RTU是适合于SCADA的控制器。小型PLC可以作RTU的一种。当然也可以把某种RTU设备当作一个特殊的PLC。

网友C:
RTU 可以作为一种功能更强的PLC,它的应用比较宽,因为价格较PLC略高,适合作为模拟量多的场合户外或者恶劣环境中应用,目前在天然气、城市换热、供水、油气田、锅炉监测等地点应用较多。 由于可以采用C语言编程,可以实现较复杂的计算建模型PID控制等,且温度范围-40——70度,恶劣环境稳定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