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1PG

楼主(2004-06-08):
1PG D50=1000 D51=1 TO K1 K17 D50 K2 D50最大只能32000 这时K16为0 K17为65536 总数为66536 我要45000怎么办 就是说k16、K17怎么赋值

楼主:
1PG D50=1000 D51=1 TO K1 K17 D50 K2 D50最大只能32000 这时K17为0 K17为65536 总数为66536 我要45000怎么办 就是说k17、K18怎么赋值 刚才K16错

网友A:
Dto k1 k17 D50 k1 试一试

楼主:
试过dto k1 k17 d50 k1 跟to k1 k17 d50 k2 一样

楼主:
d50=1000时,k17=1000,但为什么d51=1时,k18=65536?

网友B:
要先用DMOV对D51,D50赋值 DMOV K45000 D51 再 Dto k1 k17 D50 k1

网友B:
要先用DMOV对D51,D50赋值 DMOV K45000 D51 再 Dto k1 k17 D51 k1 刚才拷楼上那位老兄的,所以错了,应该是D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