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Osever设置参数,使plc在excel中显示值??

楼主(2004-06-08):
我做的课题是用西门子S7 I/O SEVER把INTOUCH和S7-200 PLC 进行连接。 现在我通过设置INTOUCH中的参数,可以在excel中显示标记名的值。但是怎样通过I/0把PLC中的值在excel中和INTOUCH中的标记名对应起来? I/O中的topic name CP-name,VFD,connection这几项怎样设置? 其中CP-name所代表的是什么卡,我们做的就是用一条PPI线连在电脑上的,好象没有用什么卡?请多多指教!!

网友A:
Excel 可用DDE方式从intouch 的VIEW中取出所有的点值及点域内的值,包括每个点的注释. 在Excel中输入 =VIEW|TAGNAME!tagname.commnet.

网友B(2006-11-28):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如何通过PPI方式连接200和INtouch呢?

网友C:
主题名应该是自己定义的,CP5611吧,至于VFD等是默认的吧,还有应该是S7 CONNECTTION

网友C:
啊.对了。CP-NAME应该是你的网卡型号.一般好象是什么TCP/IP.....你自己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