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帮助!仪表接头中NPT是什么意思?是单词缩写吗?谢谢

楼主(2004-06-08):
您来信了!

网友A:
NPT美国螺纹标准:好象是布氏螺纹环规。 我公司代理多种螺纹标准的工业连接器(即仪表连接用接头)。 欢迎浏览www.BJYHL.COM

楼主:
十分感谢您!那请问还有什么国家标准的接头呢?我们这BSPT类等?

网友B:
螺纹标准

网友C:
NPT----60度圆锥管螺纹 BSPT----指的是55度圆锥管螺纹的一个标准(具体什么标准我也不清楚),字母R----表示圆锥外螺纹,Rc-----表示圆锥内螺纹了。

网友A:
符 号 名 称 使用螺丝攻 使用切牙样板 使用量规 PT 英制管用推拔螺纹 JIS 2,3级 TPD(整体或是调整式) JIS PT PS 英制管用推拔螺纹用平行螺纹 JIS 2,3级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JIS PT PF 英制管用平行螺纹 JIS 2,3级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JIS PF NPT 美制标准管用推拔螺纹 TAS NPT,ANSI NPT TPD(整体或是调 整式) ANSI NPT NPTF 美制标准管用耐密推拔螺纹 TAS NPTF,ANSI NPTF ' ANSI NPTF PTF 制管用耐密推拔螺纹 TAS NPTF,ANSI NPTF ' SAE PTF-SAE SHORT NPTR 美制栏杆管接头用推拔螺纹 TAS NPT,ANSI NPT ' ANSI NPT ANPT 美制管用耐密推拔螺纹 TAS NPT,ANSI NPT ' MIL ANPT NPSC 美制直管接头用管用平行螺纹 TAS NPS,ANSI NPS —— ANSI NPT NPSF 美制燃料管用耐密平行螺纹 TAS NPSF,ANSI NPSF —— ANSI NPTF(L1) NPSI 美制管用耐密平行螺纹 特种寸法NPSF+0.1 —— ' NPSM 美制机械接合用管用平行螺纹 TAS NPS,ANSI NPS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ANSI NPSM NPSL 美制锁紧螺帽用管用平行螺纹 NPS+0.3~+0.7 NPS+0.2~+0.5 ANSI NPT NPSH 美制软管接头用管用平行螺纹 NPS+0.2~+0.25 NPS+0.2~+0.25 ANSI NPSH UNS 美制薄壁管用美制特种螺纹 特种尺寸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ANSI UNS C 薄钢电线管螺纹 特种尺寸 ' JIS C G 厚钢电线管螺纹 特种尺寸 ' JIS G

网友D:
1/2NPT指多大的尺寸

网友E:
最常见的家用水龙头就是1/2吋的。

网友A:
1/2英寸,12.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