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求救?

楼主(2004-06-08):
西门子MM型22KW老机器上电正常,一按运行出现"F 013"(编程错误).参数初始化、重新上电一样出此故障。请教各路高手指点,是何原因?

网友A(2009-02-11):
好像得把功率板上那片24C**的程序烧一下

网友B:
你是MM那种机器,专修西门子13056660695

网友C:
用DriverMonitor重新刷新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