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调速范围有多宽?

楼主(2004-06-08):
我想用590+带一个机床的进给轴,用的普通直流电机,7.5kw,220v,测速反馈。 加工时电机要0.3~15转/min,重切削。请教行家,590+低速性能怎么样?是否一定 要用伺服驱动和电机?

网友A:
0.3~15转/min 是什么概念啊?60S转15转啊,4S电机转一圈。电机是不是在爬啊,在说你的电机又是中负载,我只认为不好, 你的电机额定转速是多少啊。如果你的速度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电机带减速箱,把机床轴上的转速降下来, 如果速度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只能用伺服驱动了。

网友B(2004-08-17):
我想也只能用减速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