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问个关于采集速度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4-06-08):
一般的采集卡都能实现大于1kHz的采集频率,比如研华的818L采集板,但是计算机多媒体定时器能实现的最大频率却最高只有1kHz的采集频率。如此说来,采集板上的采集速度不是没什么意义了吗?那么如何通过计算机软件实现超过1kHz的采集速度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白,可是却没想到解决办法。

网友A:
板卡上都会带有硬件定时器, 配合 interrupt 等机置, 即可稳定高速的采集数据.

网友B:
数据采集卡的采样频率可以是软件设定的,也可以是通过板卡的硬件来设定。 软件设定可以用操作系统的多媒体时钟,比如在VB中建立一个TIMER控件,每产生一个TIMER事件就让板卡采集一次。或者直接建立一个DO循环去采集。但是这样都难以精确控制采集精度。并且最高采样频率也受到操作系统限制不会太高。 要达到几百上M的采样频率,必须使用板卡的定时器,由定时器产生几十K或上M的触发信号去控制板卡的AD芯片,从而完成高速数据采集任务。 另外采样频率也可以通过接受一个外部信号的方式,即所谓的外触发数据采集。

网友C(2004-09-06):
我用的是中泰的pci8333,不知道如何通过程序来用硬件上的定时器进行数据采集,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二。多谢。有例程最好了。E-mail:zhlbzhlb@163.com

网友D:
重新设置时间中断,写中断服务程序. 只要程序来得及走,可以确保时标正确.

网友E:
to zhangbing: 我也想知道如何通过程序来用硬件上的定时器进行数据采集,有例程也给我一份E-mail:tmy501@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