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与模块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4-06-09):
我购买了研华4520和热电偶采集的4018模块,将4018的DATA+和DATA-与4520相应的DATA+和DATA-连接起来了,两个模块分别接了12VDC,也在研华提供的设置程序里面设置了串口号、通讯率以及地址等,可是在模块程序里面去找不到4018模块,按地址扫描了N遍也找不到,不知道是否是连接线错误?4018上除了连接DATA+和DATA-外还需要其他接线吗?

网友A:
印象中, 4520 也要设置正确的 baud rate, data format 才行.

楼主:
难道不是任何baud rate和data format都行?那对于模块我怎么知道正确的值呢?

网友A:
泓格I-7520 RS-232到 RS-485 转换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7520 这模块就不需要设定 baud rate, data format. 它有内建 self-tuner IC. 由模块全自动调适. 模块都有其出厂的 default 设定值, 一般是 9600bps, 8N1, address 0x01. 您可查阅手册. 当然, 若是您将它改变了, 您自己应该知道新的值为何吧?

网友B:
如果你需要关于资料可以和我联系! qq:10555869

网友C:
短接INT试一下,好了回个信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关心。是这样的,原来使用的一个4520是用来控制变频器的,其发送的字位是11位,定义的比特率是4800,用这个4520就找不到模块。后来用另外一个没有改变出厂设定值(10位,9600)的4520就找到模块了。另外要串接多块模块,似乎得将各个模块单独接到4520上设定好地址,然后再总的串起来才能都找到。

网友A:
RS-485 bus 是用 broadcast 的方式在通信, 各模块判断 command 中的 address/ID 来决定是否要作回应. 所以, 您的各模块得单独先将其 address/ID 改掉 (出厂 default 都是 0x01), 以避免其同时回应而冲突.

网友D(2008-01-20):
打开盒盖可以设置,baud rate和data fo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