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接到EXCEL的数据

楼主(2004-06-09):
请帮帮忙!如何设置?

网友A:
EXCEL: 新建一个表格. 在第一行第一列依次输入数据 A1(A列1行): 1 A2(A列2行): 2 A3(A列3行): 3 A4(A列4行): 4 INTOUCH: 新建一应用程序,增加一访问名称 EX 节点: 应用程序名称: excel 主题: sheet1 新建四个tag int001: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1c1 (对应于exce中的a1量) int002: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2c1 (对应于exce中的a2量) int003: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3c1 (对应于exce中的a3量) int004: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4c1 (对应于exce中的a4量) 运行intouch 中的VIEW 即可操作EXCEL中的数据.

网友B:
我已经把INTOUCH和EXCEL连接起来了,但是我们要通过I/O在EXCEL中西门子S7-200进行数据交换,通过上面的方法。改变INTOUCH可使excel相应的单元变0,1。但是这样不能连接相应的S7-200的相关输入输出,请教。

网友A:
以上列举出来的方法是以excel 为DDE服务器。intouch 为客户端。 如果要实现S7200的通讯,可反向实现。 如下. intouch 不作任何配置。 EXCEL中输入 =view|tagname!tagname0001 tagname0001:为你的s7连接在intouch上的点.

楼主:
邓志群: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现在正在学习Intouch8的功能,希望您的帮助! 王松明 2004/06/09

网友C:
我连了都是0,不知道是否需要装IOServer?

网友D:
这是本机方式的,远程的我也会!

网友D:
Intouch7.11 DDE接口: 支持远程DDE通讯,运行DDEShare.exe定义DDE共享项(假设Share), 关键性参数[大小写不敏感]: APPLICATION名: View TOPIC名: Tagname 本机方式访问位号的命令路径就是:View|Tagname!位号; 远程访问步骤如下: 1> 使客/服之间的用户名、密码与工作组名分别相同; 5> 运行ddeshare.exe,设置dde共享项Share及Application与Topic参数,并建立信任关系; 6> 运行Intouch,并启动工程; 7> 运行Excel,访问位号的DDE路径格式: =‘\\服务器机名\NDDE$ ‘| Share!‘位号名’

网友E:
设置应用程序名和主题名时要不要考虑路径问题?我按照上面的方法做,不行。

网友D:
不要什么路径:就是两个单词串:View,Tagname APPLICATION名: View    TOPIC名: Tagname

网友F(2004-10-06):
看君对话,胜过听博士讲课^o^

网友F:
我们这里换用plantscape了,可是还是有借鉴之处,知识就是这么奇妙,通用性强

网友G(2005-08-08):
远程EXCEL的数据如何与wincc的dde连接,使EXCEL做服务器

网友H: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D(2005-11-28):
这个问题早就讨论完毕了

网友I(2006-02-09):
TO:邓志群
   请教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新建标签的访问项是如何定义的??是固定的?

网友J(2009-12-30):
有着方面的手册没?发份 谢谢jianghang0309@foxmail.com

网友K(2010-03-14):
intouch 用DDE 最好实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关于EXCEL: 新建一个表格. 在第一行第一列依次输入数据 A1(A列1行): 1 A2(A列2行): 2 A3(A列3行): 3 A4(A列4行): 4 INTOUCH: 新建一应用程序,增加一访问名称 EX 节点: 应用程序名称: excel 主题: sheet1 新建四个tag int001: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1c1 (对应于exce中的a1量) int002: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2c1 (对应于exce中的a2量) int003: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3c1 (对应于exce中的a3量) int004: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 ex 访问项: r4c1 (对应于exce中的a4量) 运行intouch 中的VIEW 即可操作EXCEL中的数据.

我 这个实现  不怎么好用啊  怎么试都是零啊  有空 加我QQ 49511427   单独向你请教一下啊

网友M(2010-08-31):
用这个方法实现了连接 数据可以相互交换 可是为什么有时候连接上有时候提示“intouch无法访问主题”这种怪现象  请问一下是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N(2015-06-09):
引用 网友D:
不要什么路径:就是两个单词串:View,Tagname...

这个我试了怎么不能实现呢!结果事乱码,请问大神是怎么操作的,有没有具体的,求指教,82490460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