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约25路热电偶信号,选用什么样的采集卡可以做到

楼主(2004-06-09):
现在做实验需要采集大约25路热电偶信号,现在使用的是研华adam4018和adam4520的模块,只能采集8路信号,请问各位大侠,可否有好的办法,可否在找一个4018接上,还是要另外买不同的采集卡和模块

网友A:
可以多接几个, 每个要设定为不同的地址.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在4520上多接几个4018吗,还是另外买采集卡,还有就是我的控制室与设备有大约15m的距离,时候只能用模块来采集

网友A:
4520 x1, 4018 x3, 401? x1 (1 channel)

网友B:
那么4018这么接到4520上呢,好像没有这么多的结构啊,还有就是要用什么软件进行设置吗?

网友A:
4520.Data+ == 4018.Data+ == 4018.Data+ == 4018.Data+ == 401?.Data+ 4520.Data- == 4018.Data- == 4018.Data- == 4018.Data- == 401?.Data- Adam Utility.

网友A:
这有张照片可参考, 可惜图太小了些. 当然, 实际接线时线路可以接很长, 总长度可达 1.2K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learning_kit.htm#6

楼主:
谢谢试试看,对4520要有什么设置吗?还有就是,我用的是组态软件MCGS,应该没有问题的巴

网友A:
若您的 4018 都是用出厂 default 设定 9600bps, 8N1. 则 4520 应该是不用再作设定的.

网友C:
4520不需要设置,因为每个4018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需要给他们分配不同的ID号。具体方法是4520只单独接一个4018,将4018置于INIT模式下,运行研华的工具软件,具体按说明操作就可以了。 最后将几个4018模块接都到4520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D:
应选用多个ADAM-4018模块,选用数据采集卡是我刚开始数据采集时的所走的倒霉之路,希望不要走。

楼主:
TO:勇气1 不应该这么讲,亚当模块从各方面讲使用确实方便,但它采集速度实在太慢,每秒只有十几次,4018的8个通道扫一圈要大半秒,这在数据信号多以及需要高速采集的地方根本不能用;而采集卡则不同,廉价的818L可以达到几十KH(我在DOS平台下做到30多KH),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比如距离远、惰性大的地方象水、汽、温度等用模块;而电力保护等地方必须用采集卡。

网友B: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导,现在问题终于解决了,不过小弟还想深入的问一下INIT这个模式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把GND和INIT连接以后才可以改变地址?

网友A:
1. Initial ==> default setting 2. Just a protection.

网友E:
S系列I/O前端是本公司基于多年制造经验和技术积累,充分考虑工业现场采集与控制的实际需要,采用最新微电子与微处理器技术生产的高性能I/O前端。 S1104 4路混接输入,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08 8路混接输入,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16 16路混接输入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输入,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输入,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输入 S1316 16路开关量输入,8路开关量输出 S1332 32路开关量输入 S1416 16路开关量输出 S1504 4路隔离4~20mA模拟量输出,8路开关量输出 S系列I/O前端通信协议为MODBUS(RTU),适配各种组态软件。(组态王,MCGS,三维力控,iFAX........) S系列I/O前端可以作为西门子200系列等PLC的扩展I/O使用,模拟量最多可扩至512点,开关量可扩至1024点。模拟量信号标准电流,标准电压,热电偶,热电阻,开关量任意组态设置输入,可直接读取测量信号的物理量值,无需转换计算。采集通道之间彼此隔离,现场测量信号与上位机彼此隔离。DIN导轨式安装。 欢迎惠顾 http://www.xmson.com.cn E-mail:xmsom@xmson.com.cn

网友F(2007-11-22):
台湾产品价格有些高,目前大陆也有好几家做这种采集模块的,而且还与台湾产品兼容,感觉性价比会比较好,我用过几块R-8018、R-8520、R-8017等模块。同志们也可以考虑一下,但联系电话我不知道,好象叫什么鼎升力创技术公司。

网友G:
深圳英飞凌采集模块一个就可以完全实现您要的25路,价钱优惠,完全兼容研华和泓格的规约,欢迎来电 www.yokei.com

网友H:
    北京泛华科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23号都市网景C座1005室
手机:013693544965电话: 010-62126532   传真: 010-62146868
邮编:  100086
联系人:马磊
E-MAIL:asdf51770@163.com
网址:www.fhkd.com.cn
经营类别:工控产品.采集与通讯.机箱机柜.工业空调.(机柜可根据用户自定义大小)

网友I(2008-05-23):
www.telbridge.com

深圳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J:
如果采样速度不快的话可以用一个A/D转换器,用多路巡检的方法

网友K(2009-06-20):
哎 贴是好贴  可惜没有做过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L(2009-08-14):
多接几个就完事了,距离不行就加个中继.稳定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