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26和富士变频器FRENIC5000 11系列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6-09):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系列的通讯手册,可是看着觉得是不是资料有点错误啊?下面我写出来请高手指点: 对于选用帧,它的发送帧为八字节:首字节SOH(01H),第二字节为从站地址的十位,第三字节为从站地址的个位,第四字节为ENO(使能,05H),第五字节为操作代码,第六字节为结束标志ETX(03H),第七字节为BBC码的十位,第八字节为BBC码的个位. 手册上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是要读变频器的实际转矩输出,则发送帧如下(从第一到第八字节依次排列): SOH | 1 | 2 | ENO | h | ETX | D | 3 其中变频器的地址为12,操作代码为h即为读变频器的实际转矩输出,BCC的十位为D,个位为3,可是我算了一下怎么也不对啊。我是以下方法算的: 因为它发送的帧为ASCII,故要转换为十六进制数再求BCC,而且它的BCC定义为从变频器地址的十位到ETX之间的字节异或(包括这两个字节),如下有: 1→31H 2→32H ENO→05H h→68H ETX→03H 则BCC=(31H)XOR(32H)XOR(05H)XOR(68H)XOR(03H)=6D 这怎么和它的结果D3对应呢? 而且我算了它的五六个例子好象都不对应啊,是我的计算有错误吗?望知道富士变频器的通讯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由于原设计者在操作台上只有一个按键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操作台已不可能更改,现因客户要求改为能控制正反转,且能监视状态,故只能采用通讯,万分火急!)

楼主: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富士的校验是求各校验!晕死!希望大家以后用到富士时不要忘了...(最郁闷的是打电话给技术支持,竟然第一句就是这个我也不懂!FT~~,还好自己解决了)

网友A:
你好,我也用过上面的通讯,不过好象用变频器的标准桢不行,而且用它自带的例子来做也只能控制启停,好不容易才把频率写进去,不知你怎么看. 我的配置是siemens s7-226 fuji frn22g11s,没有加任何选件卡 希望能提供点意见 我的联系方式:13813441355 QQ:34529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