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 from to指令详解

楼主(2004-06-09):
[TO K0 K17 H000 K1]具体代表什么意思?还请各位高手点拨点拨。小女子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1、K0 指定模块与PLC的位置关系,K0就是紧靠PLC的第一个模,K1就是紧靠PLC的第二个模,依此类推; 2、K17 指模块的寄存器编号; 3、H000 欲向K17传送的数据; 4、K1 向K17 传送的点数,在这里为1点; 5、TO 向模块寄存器写入数据的指令。 供参考

网友B:
就是说模拟量的模板的第一个点传送到K17里面?还是不明白

网友C:
你可以这样理解:最后一个K1 是你要把H000写入的以第17个寄存器开头个数!

网友D:
请问第17个寄存器的数据如何在CH1中表现为电压信号?谢谢!

网友D:
可否写一段简单的程序,一键控制CHI输出由0到10V增长?谢谢

网友E:
将H000传给k17这个寄存器,

网友D:
请教clxsmart:0-10V的电压对应的H000的值是如何分配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