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教组态王DEMO版使用问题

楼主(2004-06-09):
以前没有用过组态王,最近有一个组态王6.5DEMO版练习编程。发现有的画面可以进行模拟运行(切换至VIEW),有的画面一切换就是白面的,什么都没有。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我画面设置不对,还是因为是DEMO的,不支持? 谢谢各位!

网友A:
是不是你没有设置初始画面或者你根本没有打开画面?只有这样的原因。

楼主:
TO:岁月流金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初始画面需要设置什么?我第一次编辑画面时它没有什么提示,只是要求名字,背景颜色之类的。我每次都在打开画面以后运行的项目。谢谢!

网友A:
您可以在运行的时候点击菜单 (画面-打开)选择其中的画面就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画面。也可以 设置运行系统-主画面配置-选择初始画面,这样你以开始运行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还可以设置全屏运行。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现在一个新的问题是,我下午的时候在没有卸载原有的6.05版的前提下,从官方网站下载了一个6.03版本,现在的现象就是两个版本一个都无法打开我以前编的程序,真是太可怕了!

网友A:
没有关系,你可以装最新的6.5版,你以前的工程都可以打开!

楼主:
谢谢岁月流金! 那是不是如果我用6.03版就没办法打开以前的程序了呢?

网友A:
如果是高版本打开过的工程就不能用低版本打开了,反之可以。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