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n网显式消息通讯方式的疑惑

楼主(2004-06-09):
现在有3个节点 A(LON网卡),B(该装置程序用NODEBUILDER编译),C(该装置程序用LONBUILDER编译),他们之间采用显式消息的通讯方式。现在A跟B,A跟C之间的通讯正常,不管是广播方式还是节点方式,都可正常通讯。但B跟C之间通讯却有问题,C不能接收B发来的消息,但B却能收到C发去的消息。      请问一下LON高手,这是什么原因,编程和编译哪个环节没注意到。谢谢!   PS:收发器均为FTT-10。

网友A:
是否使用 LON协议分析仪测试和验证 C不能接收B发来的消息?如果使用,协议分析仪具体显示什么? FYI. Loytec LPA-USB协议分析仪是从事LonWorks专业人员的必备工具.

楼主:
没有,,,我只是自己写程序调试,连仿真都没,,,只能自己写程序调试。。。 这是C中接收消息的部分 //接收装置消息 when (msg_arrives) { unsigned int i,j,k; unsigned int SixData[6],buf[54]; memcpy(buf,msg_in.data,msg_in.len); SendData(buf,54); //此处为往串口(RS232)发数据,我直接在计算机上监视 。。。。。。。。。。。 } B中消息标签定义: msg_tag bind_info(nonbind) Line1_out; msg_out_addr host; #define LINE1 0

楼主:
用NODEUTIL查看各 节点的域信息为: Index Size Subnet Node Auth key DomnID A 0 1 0 126 FF FF FF FF FF FF 00 1 0 1 126 FF FF FF FF FF FF B 0 1 1 *1 FF FF FF FF FF FF 00 C 0 1 1 1 FF FF FF FF FF FF 00 为什么B节点信息为 “*1”,这是什么意思啊?A是网卡(PCLTA-20),为什么有2个域信息呢?而且它的子网跟C,不一样,却能正常通讯。。。 衣卓 或其他高手能帮帮我吗??我为这个已经苦恼好几天了,,郁闷啊,根本找不到方向了。。。。

网友B:
该装置程序用LONBUILDER编译?现在同时用LONBuilder和NodeBuilder吗? 两个节点用什么工具安装的?

楼主:
B(该装置程序用NODEBUILDER编译),C(该装置程序用LONBUILDER编译) 楼上所讲的 安装工具,就是指这个吧?

网友C:
可以使用NODEBUILDER把B节点的NODE ID 改为2,重新编译下载。

楼主:
我找不到在哪里改 NODE ID 号,,我用的是 Nodebuilder Development Tool,,在哪里改啊,,我没找到啊,,

网友C:
你用的是NB3吗?是的话你双击设备模板,选择CONFIGURATION,选中EXPORT CONFIGURED,然后设定即可。

楼主:
我用的版本是1.5,就是那种只能在98下编译的,,好象没你这设置哦,, 能加个QQ指导我么??我的QQ是5545312

楼主:
Loytec LPA-USB协议分析仪,到底是什么啊,只是个软件还是有硬件支持啊,, 我在网上就找到了LPAConv Plug-In Version 2.4

楼主:
是个硬件哦,,看到了,谁能告诉我什么价格吗??另外,NODEBUILDER 有XP下的么?什么价格?在哪里购买?

网友D:
如果两个节点不在一个域里还可以正常通信的话,就说明这两个节点可能是通过nueron ID进行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