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联动

楼主(2004-06-09):
3台油泵想实现联锁,1台泵已是变频运行,现想用电气典型继电回路实现3台泵的电气联锁和油压联锁,但变频泵无接触器,如何实现,请告之,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器一般有两个输出接点(NO,NC),可以用这两个接点之一实现。

楼主:
我们用的是emerson变频器,你说的是可编程继电器输出吗?容量够吗??是不是要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注意:是1台变频运行,2台工频运行

网友B:
三台工频泵知道怎么连锁吧?变频器有启动/停止输入,有运转/停止状态输出,和接触器一样用,中间要加继电器。

网友C:
一般每种变频器都有多功能输出端子,可以按说明书设定为运行/停止状态输出,可以当作接触器的常开常闭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