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配置I/O sever西门子SIMATIC NET S7???

楼主(2004-06-09):
我现在是用I/O sever西门子SIMATIC NET S7和S7PLC200连接,但是不知道怎样配置I/O,才能使这两个连接起来。 S7 Topic definition中有这样几项 Topic CP-Name VFD Connection

网友A:
上位机使用什么软件和I/OSERVER交换数据呢? 其实S7200支持若干种通讯方式,有PPI的协议,和自有口通讯方式。 自由口通讯方式又有两种协议。其中一种是MODBUS的。组态王对于三种都支持的。详情请询问组态王的技术支持 010-82616619-115/173/127/132/172/180

网友B:
我们做的就是用PPI连接的,

楼主:
S7200有OPCServer,用Intouch的OPCLink访问OPCServer

楼主:
我用OPC server。但是不知道内面怎样填! Topic Node Name OPC server OPC 请搞知

楼主:
S7200自由口通讯方式的MODBUS协议方式应该可以和Intouch的ModBus I/OServer通讯

楼主:
00063415,你可否说的具体一些?如果你在西安,请与西安九维电子联系(029-88361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