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老霍尼韦尔系统出了故障,不知哪位有兴趣协助解决,可与我联系

楼主(2004-06-09):
某厂的老霍尼韦尔系统出了故障,不知哪位有兴趣协助解决: 1、主控器:美国Honeywell公司80年代后期推出的产,其型号是Honeywell 9000e 操作系统:Windows 3.1(英文版) 2、故障说明:现该系统无法正常显示数据.  (主控器从工作运行情况来看是正常的,开机后主机能够顺利进入工艺流程图,但无数据显示,全是?号.)

网友A:
查查通讯吧

网友B:
将I/O全部拔离开底板,然后一块一块的上上去,也可一块块的拔,直到系统好为止

网友C:
我司为台湾建准sunon风机大陆地区总代理,欢迎有散热问题的朋友和我联系,        ------鲁月               联系电话:021-54859841,54859843        联系传真:021-54859846

楼主:
to 答: 能具体描述一下通讯的哪个方面吗? to 大大大虾: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系统本身有什么缺陷吗? 或者两位是否有兴趣周末作一下兼职?

网友B:
是否由于某块板子坏了,影响数据读取,我厂西屋系统曾出现此种情况,就是由于I/O坏了,导致系统扫描失败,出现乱码,无数据显示,就象修电脑.

网友D:
十有八九是通讯不行了,查查控制器到上位机的通讯吧

网友E:
最大可能是通讯不好,查查你的以太网通讯电缆,我这里发生过老鼠咬断了同轴电缆的事,也是那样的问题或者电缆上的电阻有没有短路。如果都对,那可能是数据库出错,重装一下系统就可以了。 你是哪里的?

网友F:
能PING 通吗

网友G:
实在不行,那么只能找专业人员修理了。最近碰到这种老系统出故障的事比较多。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们来帮你解决。 上海硅岛刘sir 13621974511

网友F:
我们公司主要是从事HoneywellTDC3000 以及 TPS系统的维护、维修以及培训,有愿意和我们联系的话,请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0532-8916760、8916761

网友F:
我们认为您的问题主要是通讯方面的问题。通讯不好,那末,控制系统的数据不能进一步上传到操作站中。

网友F:
我接触过tdc2000,tdc3000,mictdc3000,tps,pks.但是对你所说的系统的硬件组成不是熟悉。如果是tps可能是:1:NIM问题 2:APM通讯卡件问题 3:通讯网络问题,一般是ucn网络。你自己对照一下吧。

网友H:
我公司做honeywell产品代理,做HONEYWELL中小型系统开发 可能是通讯卡或通讯网络的问题!

网友I:
刚看到你的贴子! 不知现在故障解决了吗? 我原来一直在工厂做S9000的系统维护,现在我所在的公司也是做HONEYWELL系统的,如果你的系统故障还没解决,可以跟我联系! 你的现场在哪里?我在北京! 我的邮箱:chensongxu@126.com

网友J:
需要S9000的备品备件或者技术问题,可与我们联系,现在S9000属于Honeywell IMC部门负责,我们是IMC的代理和合作伙伴。 成都四通工控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atstone.com 另外,Honeywell IMC(工业测量与控制)的中文网站已开通: http://www.honeywell-imc.com.cn

网友K(2006-03-07):
上位机能否够顺利进入工艺流程图,只和LPT是否插有小狗有关系,跟下位机毫无关系。

全是???号,可能的原因有:
1、网络不正常(上位机3COM网卡的问题,或电缆问题)
2、控制器不运行,查看STATUS状态灯巡检是否正常
3、组态问题,可尝试重新下装。

网友L:
恩,按0953说的办.

网友M: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现在都还没解决,是由于IO卡烧坏后,有人在线拨出,当时只其中的点是?,但后来死机后就再没能重新下装,坏的板子依然空着.这个控制器陷于瘫痪.

网友N:
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用的TDC3000,曾经在一次除尘过程中,可能是因为对硬件有轻微震动,在流程图中都显示?
后来我们重新启动了硬盘等硬件,然后就顺利进入了。
对于硬盘我有感慨,要是楼主用的是双硬盘(主,从),那就一定要多关怀硬盘,因为主盘挂了以后,可能从盘无法启动,要从以前的老软驱里启动,要及时最好数据备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网友O: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由于通讯不畅造成的。出现该现象时,你可以仔细观察lcnp版的状态,肯定是闪黄灯!你只需重新装载一下即可消除故障。

网友P: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通讯故障,查一下系统状态,就可以发现.

网友Q:
如果控制器那里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通讯故障。在系统装载的过程中,如果NIM没装载,操作站上的流程图数据也都是显示???号,因为控制器上的数据没能传到监控网上(LCN)。

网友R(2006-04-06):
我们专业维护Honeywell S9000系统,可技术服务,可升级改造,如果你现在还在用9000的系统,请和我联系,15951834769,
mytenet@tom.com

网友S(2006-06-05):
我碰到过,通讯卡件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T:
大家好
我们也用的是S9000,我认为要先检查一下下位,用s9000的汪CONFIG,对卡件进行检测,如没有问题,才可谈到数据通讯。最好进行一次硬件下装试试。

网友U:
应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V:
就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W(2006-07-07):
应该着重检查LCNP,和NIM,它们出故障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X:
是通讯故障,把系统重装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Y:
通讯问题,要不卡件全坏了!

网友Z:
这肯定是通信的问题,是硬件还是软件就要进一步查清,我现在用的是HC900,前些天不知为什么上位机中的IP地址变了,无法通信,就出现了你所说的现象,IP地址改好后就一切恢复正常。我用的上位机软件是LABVIEW,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