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报表支持OPC接口吗
http://abbsystem.com

楼主(2004-06-09):
水晶报表是否支持OPC,如果支持是否通过COM,具体怎么做,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

网友A:
DCS支持OPC 水晶报表是一个报表设计器,不支持OPC 它 的数据来源可以是数据库。 就是说你的系统需要把DCS历史数据取出来,再用水晶报表显示。

网友B(2004-07-28):
DCS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