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节电率

楼主(2004-06-09):
各位好。现在关于节率的问题请都大家帮我一下。现已知了节电前后有功、无功、视在功率了,请教大家,怎么来算综合节电率。节电多少。多谢大家了!!!

网友A:
电流电压是多少,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B:
算有功,节电前有功减节电有功后除节电前有功前,就是节电率。

网友C:
首先是有功,根据有功可以算出节电率。 另外,节省无功,很多单位会有一种算法折算成有功,作为节电效果。(可以粗略乘以一个系数,例如:10%到20%) 原因是,无功是耗能的(增加线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