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从结构上看交流同步伺服电机和普通同步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6-09):
(无正文)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引出线要多一些.

网友B:
伺服电机代编码器。

网友C:
1.普通同步电机往往带有异步启动绕组,一来用于牵入同步,二来在运转时阻尼震荡避免失步,伺服的因为有控制,这些都省了. 2.由于省了启动绕组,伺服电机可以提高气隙磁密,可以体积更小 3.为了提高响应速度,伺服电机经常被设计成细长形的 4.伺服电机为便于控制,均配有编码器\旋转变压器\自整角机\等反馈装置 5.伺服电机没有驱动器=一堆费铁,同步电机一般可直接上市电运行 6.价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