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纳安全栅为何一定要牢固接地才能保证其防爆性能?

楼主(2004-06-09):
齐纳安全栅为何一定要牢固接地才能保证其防爆性能?

网友A:
我司为台湾建准sunon风机大陆地区总代理,欢迎有散热问题的朋友和我联系,        ------鲁月               联系电话:021-54859841,54859843        联系传真:021-54859846

网友B:
为了有效防止超过安全值的电压送到现场

网友C(2004-09-24):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 现代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的仪表一般分为装在工作现场的一次表和装在操作室的二次表两部分,一次表是检测和变换仪表,二次表是显示和调节仪表。一次表将工作现场的压力、温度、流量、液位料位、汽/液成分等参数用传感器检测出来之后再经过信号变换,变成4--20毫安的电流信号向操作室传送,操作室的二次表接受到一次表传来的反映现场工作状况的信号以后再进行处理,以显示生产装置的工作参数或者给出操作调节信号,控制生产系统正常运行。 在石化系统等行业,现场处理的生产原料大都是易燃易爆的原料,若电器设备打出电火花就可能引发重大事故。因此,要求现场的电控设备必须有安全防爆的技术措施。 由于现场的一次表主要用作信号检测和变换,自身耗电量很小,所以,用在这些场所的一次表都是按照本质安全的技术要求设计的。这种本安型仪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引起电气打火。这样,对这些仪表的供电也必须符合本质安全的技术要求。 目前使用的一次表供电方案是用安装在操作室里的大电流稳压电源对大量的一次表集中供电。但是,由于这种电源的输出不符合本安技术规范的要求,并且和一次表相联系的安装在操作室里的二次表也不符合本安规范的技术要求,因此,就要使工业现场的一次表对操作室的稳压电源和二次表作本安隔离。 目前使用的隔离方法是在每个一次表之前加了一个叫做安全珊的隔离器件,安全珊实际上是一个可靠的电压电流限制器件,可以保证当工业现场的仪表在使用和维护中出现意外短路或者操作室的稳压电源或二次表出现严重故障时,都不会使工业生产现场出现可以引燃可燃性气体的电气打火能量。 用这种方法虽然达到了本安隔离的技术要求,但给工业现场的仪表供电系统带来两个问题。 1、供电设备繁琐。由于一套生产装置的监测参数和监测点很多,这样,使用的一次表的数量也很多。而每一块一次表前面都必须加一个安全珊,操作室的仪表板上就要安装大量的安全珊,增加了设备安装时的工作量和后期设备维护的工作量。 2、增加供电系统的成本。由于安全珊价格较贵,目前大约是每个300--500元,而其用量很多,这就增加了供电系统的成本。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计的符合本安技术要求的专用仪表电源,专门为工业现场的一次表供电。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220伏输入,24伏输出。其输出端有多组输出接线端子,每一组输出端子由4个端子组成,这4个端子分成两对,一对接工业现场的一次表,一对接操作室的二次表。每对接一次表的端子都和接二次表的端子以及和电源本身带有符合本安技术要求的安全隔离。使用本安仪表电源为两线制的一次表供电,不必再在一次表之前接安全珊,可将现在的“直流电源--安全珊--一次表”的供电方法简化为“本安型仪表电源--一次表”的供电方法。这样,既降低了一次表供电部分的设备成本,又使仪表板上安装的设备减少,便于前期安装施工和后期维护。 我们研制的这种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概念新,技术优势大,希望与有实力的厂家做项目合作,以期推广。 兰州四达电子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冯旭升 电话:0931-3231339,7539361 Email:fxush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