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基础——令牌总线网

楼主(2004-06-09):
Profibus基础——令牌总线网 令牌总线和令牌环按同样的原理进行操作,网络中各站点逻辑地组织成一个环,令牌绕环在它们之间接力传递。一个站点想要发送数据就必须等待令牌到达;但是在这里,各站点之间的通信是通过一条公共总线,如同以太网那样。重要的是,这种有序竞争的传输方式不会在总线上产生冲突。 令牌总线网络产生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开发的制造自动化协议MAP;这是一个用于工厂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网络协议。其中在要求实时性应用的场合,将令牌思想延用到总线拓扑结构中,定义了令牌总线协议,并成为IEEE802.4局域网标准。 令牌总线网络在工厂自动化、过程控制以及需要实时处理的应用中得到主要支持。公共总线结构可以实现生产流水线和产品装配线上的计算机设备节点接入,但是实时环境不适合采用CSMA/CD协议,一个节点数据无法预期的延迟,使流水线的流程没有确定性。令牌环网可以满足实时性和确定性要求,但是,物理环不符合流水线那样的线性组织结构;因此,解决方案就是在网络线性组织分布上采用逻辑环访问协议来使每个站点具有确定的令牌等待时间。 ……… 假定总线上的站点均由P057单片机构成,其站地址分别为01H、08H、23H、45H。系统不采用主从访问方式而采用令牌方式进行通信。逻辑环上相邻的编号站点,物理位置不一定相邻。例如,逻辑环顺序(按地址)可以为: 45H→23H→08H→01H→45H;也可以为: 08H→45H→01H→23H→08H。这与站点在总线上的物理位置无关。 与令牌环协议一样,获得令牌的站点得到发送权,它可以向其它站点发送数据,总线上其它站点都处在接收状态,与发送帧地址匹配的站点复制数据,是否需要应答,协议设计中均应规定: 1. 不要求接收站响应 …………… 2. 要求接收站响应 …………… 在现场总线中,由于传输可靠性很高,而实时性显得重要。因此,多使用……。获得令牌的站点发送完数据后,不等待接收站的响应,就将令牌传递给它的后继站。如果持有令牌的站没有数据要发送,它就直接将令牌传递给他的后继站,如此循环反复。 以下通过实验来理解令牌总线网的实际操作。 $ 总线上的令牌 位于总线上的任一站点,要进行令牌接力,必须知道自己的前驱和后继,即自己的上游逻辑相邻节点和下游逻辑相邻节点。(谁传递给我,我传递给谁。)这一点与令牌环形网之间明显不同。因此,令牌总线逻辑环的操作比令牌(物理)环网络要多考虑一些细节。 ……… 实际上由于令牌技术算法的公平,无论逻辑顺序如何,环路中所有站点获得发送的机会相等。 回顾主-从访问机制,主站轮询从站时,相当于依次发给从站令牌,当一个令牌总线控制帧中,控制字节内容为10H时,表示该帧为令牌帧。在站点地址匹配条件下,令牌帧的接收者拥有令牌,允许发送数据或传递令牌。 以下实验演示一个令牌在总线上环绕的情景。由于逻辑环上的一个站点只需关心它的前驱和后继,与其它站点无关。因此,各站点的相关处理程序中只有3个不同地址,其他部分都一样。这3个地址是前驱地址PS、本站地址TS、后继地址NS。一个持有令牌的的站点TS必须知道自己的后继才可以把目的地址NS放入令牌帧中;一个TS站点必须知道自己的前驱才可能进行申请加入环或离开环这样的逻辑操作。 实验 令牌总线 图2是本实验自定义的令牌总线帧格式。(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自我设计协议的内容。)帧中所有字段与HDLC基本帧相似,其中接收站目标地址DA相映于HDLC帧中的从站地址A;由于总线上所有站点是对等站点,不存在主站,因此必须指明发送站源地址SA;帧控制FC相映于HDLC帧中的控制字段C,SA在信息字段I中定义,FCS与HDLC基本帧中校验字段相映。 实验步骤: …………… 1. 01H站运行程序TBUS.ASM,将令牌投入逻辑环中。由各站点LED1可以观察到令牌轮转情况,逻辑环顺序为01H→45H→08H→23H→01H。 实验结束。 实验程序如下: …………… 小结 …………… 1. 实际令牌绕环轮转一周大约1ms。(注意不是Profibus。) 2. 一个逻辑环的顺序,仅由环中各站点的固定地址TS和后继NS决定。对于给定的系统,TS、NS容易确定。 对于动态变化的系统,完善的设计是建立一个包含多项不同顺序逻辑环的表格,系统运行中,根据不同条件查询表格,按表格所列相应项逻辑环进行循环。 Profibus把总线上一些智能程度高的节点(像PLC)设置为主站,智能程度低的节点(像仪表、执行器)设为从站。主站得到令牌后,对它所管辖的从站进行轮询,然后把得到的数据传递给下游主站。这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样做显然比所有节点都加入逻辑环的做法系统可靠性高。

网友A:
真的是太好了,请问哪里可以看到中文的PROFIBUS详细的规范和协议啊,谢

网友B:
我觉得,明远应当给大家推荐几本关于现场总线的好书。在这里发布这么长的文章实在是太辛苦了。向大家推荐好书,可以增长大家的知识,这样交流起来也就不太费劲了。

网友C:
profibus dp 总线上 有二danfoss流量计,siemens M440变频器两台,在线写不进数据去变频器,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D:
请问有中文的PROFIBUS详细的规范和协议啊,谢

网友E:
PROFIBUS-DP的网桥已经已经建好了。上了桥就到了——西门子支持的PROFIBUS现场总线了。造桥老翁是——居住在苏州河边的苏州创捷 去看看吧。。。。。。

网友E:
苏州创捷的PROFIBUS-DP总线桥是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支持建造的。

网友E:
桥?桥在哪里?PROFIBUS-DP总线桥 桥在苏州创捷。

网友B:
苏州创捷,多大的企业?

网友F:
不知主站在收到令牌前后的工作状态是如何切换的?

楼主:
“主站”在接收到一个令牌前,不能称为主站。很简单,一条链路上任一时刻,只可能有一个主站,就是拿着令牌那个站。只有他有发送权,其他站均处于接收状态。每个接收站都有自己的站号,拿着令牌那个主站A知道自己的下游节点B的站号,他在约定的时间里完成了自己的主站任务之后,将带着B地址的令牌发送到总线上,结果只有B节点一个人收到,B截获了令牌,转换状态成为了主站。之后B完成自己的主站任务,像查询从站等等。之后他当然是发送出带有C地址的令牌。交出令牌后,B又转为接收状态。把发送权交给了C。 这个过程与田径场上的4X100米接力情景是一样的,谁拿到了接力棒——令牌,谁就是主站,就可以起跑,并且当然知道要把接力棒令牌交给谁——他的下一棒。

网友G(2004-07-10):
我是一个小毛毛孩

楼主:
在状态转移图中,Token被翻译为标记而不是令牌。每个站点都可以定义一个状态,(正在等待Token和Token传输。)有幸的是令牌(Profibus)是单一方向传输,Token不可能增加,迁移也不可能有多个输入。所以只有与持有Token的那个站点(状态)连接输入的迁移才可能被触发,并将标记转移到出口的站点(下一状态)。 没有标记的站点处在等待标记状态,持有标记的站点在传递Token状态,也就是迁移触发条件。

网友H:
我对此令牌总线网还不是很了解,那里还有资料可查询???多谢帮忙!!

网友C(2004-10-08):
各位兄弟:小弟告急,忘记了S7-300cpu密码,因为程序无法UPLOAD&DOWNLOAD,该怎么办?多谢帮忙!!

网友I:
明远大师: profibus是按周期来传递令牌的,我想知道在拿到令牌的这个主站,在这特定的周期内是否足可以完成相应操作如:查询从站或其他任务?还是说你在编写程序时要考虑总共的执行时间,必须保证它在特定周期内执行完?

楼主:
想像城市环城地铁的情形,地铁运行一圈规定时间(周期)是固定的。当然希望在每一个站停车时间平均固定,但实际不可能。例如:公主坟上下车的人比军事博物馆要多,停车时间相对就长,但是2个站要求平均时间是1分钟/站,实际上司机(主站)在公主坟停车1分半,在军事博物馆停车半分钟,这就是协议规定的灵活部分。采用什么协议当然是系统设计者程序决定的。也就是一个系统的表现优劣取决于设计者的水平。 但是如果上下车的人(从站数目)太多或环绕一圈时间太长,显然系统实时性不好。好像北京的地铁就不如广州的一圈轮转得快。怎么办?这也正是人们面临挑战而研究出的各种网络技术。比如逻辑环比主从访问方式快,物理令牌环比逻辑环更快。还不够快怎么办?网桥、路由器,FDDI。他们在主站还没有轮转过来时就把上行数据准备好了。这像是与主站并行工作。现实世界的例子如公交车“前门上、后门下”的规则,显然比两个门同时“先下后上”的规则停车时间短,这实际是要求乘客在汽车运行中就走到后门去,以便于停车时,将上下车2个任务并行进行。 实际上如果你自己编程序,不必去模仿profibus ,你认为怎么快就怎么做。

网友I:
请教明远: 我现在想做一智能分站(一台,plc)要和其他已有的多台智能设备通信(大部分为plc,少量为单片机),这些已有的智能设备都已具有了相应的测控显示能力了,但由于分布有一定距离,不方便检查故障,所以我想用我做的这台分站对这些设备集中进行监测监控,而且其他已有的设备都已将需要的信号口留出,但我不明白我的分站(一台,plc)是怎样利用profibus和从设备(多台,plc)进行通讯的?我的分站是怎样将信息写入profibus而从设备又是怎样区分信息进行接收,发送的?反之,我的分站又是怎样区分信息从profibus中提取需要信息的?请赐教

网友I:
明远,你能否就我上面提到的,给我个简单的例子,让我明白profibus这种协议是怎样工作的?plc是怎样区分信息进行发送和接收的?常用格式是怎样的?

网友I:
明远: 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回我短信呢?请指点我下。拜托

楼主:
如果你的现场节点是单片机的,那么你的设想很容易实现。多个单片机的UART很容易构成RS485网络。即使现场单片机节点还不具有串口输出功能,你也可以自己为它编程。可参考的书很多。 但是要把PLC挂在同一链路上,就不是简单的事。首先,你的PLC接口是profibus吗?如果肯定,那么这个方案理论上可行,但是对你——普通用户来说实际上不可行。为什么?什么叫受人制约?很多专业开发商研究了不止5年了,尽管你要加的主站原理上用8031单片机就可以实现,但是,“协议对服务的用户来说是看不见的,”你怎么与PLC接口?不是我消极,找西门子来做还差不多。

网友I:
谢谢明远 我用得是西门子plc s7-200,您说对于我这个新手,是不是会很难,当时我们也想用单片机,但由于要在煤矿井下,可靠性,抗干扰等要求等很高,才采用了plc ,您说用西门子s7-200方便吗?还需要什么?该怎样做?谢谢

网友I:
明远 你好: 我要监测监控的现场设备大部分是采用西门子s7-200的plc,也有少量是用单片机的。我现在要做的这个分站也是想用西门子的s7-200的plc,用它来对其他现场设备做集中的监测监控,你说方便吗?我还缺什么?而且我的这个分站实际上也应是整个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也是要往总线上挂的,这个以后还可以说,但最关键的是我要做的这个智能分站,要实时反馈其他现场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故障,还要对其进行控制,请明远给我些意见,能否给我个例子,让我明白分站的主plc是怎样利用profibus和其他plc,单片机通信的?感谢你

网友I:
明远 你回我帖子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我消极,找西门子来做还差不多。”是说用西门子的plc做好弄呢?还是找西门子公司来做?千万不要告我说是最后一个,那我就完了,肯定是做不完了。真的没办法吗? 请明远务必帮我

网友I:
明远: 如果涉及到plc和单片机利用profibus来互相通信,比较麻烦,我可以暂时不考虑单片机,就基于我上面所说的,现场设备都已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的plc,我想要做的分站也是用s7-200的plc,plc和plc相互通信方便吗?能否告我,我的分站一台plc是怎样利用profibus和其他多台plc通信的?请不要闲我罗嗦,我是想尽量叙述出我目前的情况。请帮个忙,我很急的。

楼主:
S7-200有没有PROFIBUS接口我也不知道。难道你买S7-200不向卖方要相关资料吗?《S7-200PLC系统手册》,《西门子S7-200中文手册》等等。 提供几个下载地址: http://ylk.cvtbi.com/download.htm www.gkong.com的西门子论坛 www.dzfa.com 作为监控站,你应该挂接的是PC机而不是PLC。

网友I:
谢谢明远: 我叙述不清楚,请原谅。不好意思麻烦你,我实在没有办法。 profibus不是485网络吗?接上个485口行吗?或用相关的转换模块? 我做的这个站只是大网络中,一部分小网络的集中监测监控站,它不直接往pc机上挂,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采集多组现场智能设备(一组为两台,都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plc,每组的两台互为热备用)的数据,经过相应处理在送出到外部网络上。我的关键就是如何利用profibus对这多组设备进行采集,在如何将相应数据送出到外部网络上(仍是profibus网络)。 请明远不要闲我烦,务必给我些意见。

网友I:
明远: s7-200没有带profibus接口,需要一个EM277 profibus-dp转换模块,我还想问下:被我监测的多组现场设备可以通过em277挂到profibus网络上,那我要做的集中主站(如也要用s7-200)要想挂到profibus上和它们通信,也必须要一个em277 ?而且它最终还要往外部profibus上挂,难道还要一个em277?您能否给我个意见。

楼主:
我给你个建议: 先从最简单的做起。 1、把两个节点连起来,物理上怎么连?软件怎么编程?A怎么监测B?谁是主站?怎么实现轮询?问自己。这就是最简单的网络。 2、再加一个节点,3点网络怎么实现的?如果这一步迈不出去,又怎么往下走?! 3、由3到无限。这时你才能清楚你的方案应该怎么做。 如果第一步完不成,什么都不要问。 我也有几个问题: 1、“协议对用户来说是看不见的”。你是用户,不是开发商。 2、“所有流行的东西都是误导大众的”。 西门子的组网软件有卖的,专利知识产权,还要软件许可证。

网友I:
谢谢明远: 我很是感激,我会照你的话做的。 我想问你,就你说的简单网络,有没有相关实例让我参考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刚刚接触它,看实例比较容易接受。不然自己没有参考的东西,从头开始摸索,很难也很容易走向弯路。 还有就我说的s7-200如果不扩展em277还有其他简单办法与profibus相连吗?还有如果用em277模块那我要做的主站(其实是个分站)要扩展两个吗?一个与内网profibus连和现场设备通信,另一个与外网profibus连?是这样的吗? 每次你都会发出一些问题,让我很是莫名其妙,不知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想说我要做的东西不切实际不可行呢?还是说即使做出来其实它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