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经由GPRS远程监控

楼主(2004-06-09):
上位机和下位机的ip如何设置? 收费情况如何? 是否一端需要一GPRS MODEM 另一端需要一RTU? 怎么样初始化MODEM和RTU? (波特率等设置) 谢谢 也可发到我邮箱: charmingglass008@163.com

网友A:
DTU用下位机调试软件以AT指令修改参数即可实现各种初始化设置.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A:
AT+APN=cmnet AT+CENT=*99***1# AT+USERNAME= AT+PASSWORD= AT+IPAD=1.2.3.4(中心端地址) AT+PORT=2003(中心端端口号) AT+IPSEC=166.111.8.138(附中心端地址) AT+PTSEC=23(附中心端端口号) AT+MODE=PROT/TRNS(透明传输模式/普通Modem模式) AT+SERMODE=8N1/8E1/8O1(奇或偶校验) AT+IDNT=<8-digit ID No.> (Modem的ID号) AT+PHON=13912345678(手机号码) AT+POLLTIME=60(心跳包间隔时间) 另外设置完成之后可以进行软件重起:AT+RESET 我们还提供了一条用于进行DEBUG的AT命令: AT+DEBUG=1 (打开调试显示) AT+DEBUG=2 (关闭调试显示)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A:
波特率修改:AT+IPR=1200、2400、4800、9600、38400、57600(可选) GPRS业务资费 1、该业务包括开户费、安装调试费、GPRS专网使用费以及使用GPRS 产生流量的资费。 1) 专网开户费以及安装调试费(专网应用) 开户费:1000元 安装调试费:500元 2)本地互联网光纤专线费用(如有):参照厦门本地移动租线业务资费标准收取 3)服务器端GPRS APN专网使用费(专网应用) 1000元/月或者9600元/年,对终端数目不限; 4) GPRS 流量资费 月租费(元) 赠送的免费流量数(MB) 超过赠送流量后的流量费(元/KB) 企业套餐1 20元 4MB 0.01元/KB 企业套餐2 50元 10 MB 0.01元/KB 企业套餐3 80元 20 MB 0.01元/KB 企业套餐4 100元 不限量使用 注:50元/SIM卡

网友A:
公司网站:http://www.sangrong.com 技术论坛:http://www.sangrong.com/bbs (技术市场交流的天地)

楼主:
谢谢。 若中心站无法上网, 是否需要用GPRS MODEM? 此情况如何配置ip? 若中心与internet相连, 是否就需要一个固定ip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李可你好: 我是上海英硕公司,如果中心站有一个固定ip,简单配置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的产品有很有好的配置菜单,如果中心不能上网我们有一套很完美的解决方案,请打电话联系,021-54484287,64511219 于经理

网友A:
1) 方案一:中心采用ADSL等INTELNET公网连接,采用公网固定IP或者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 此种方案向先INTERNET运营商申请ADSL等宽带业务。 1、 中心公网固定IP:监控点直接向中心发起连接。运行可靠稳定,推荐此种方案。 2、 中心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客户先与DNS服务商联系开通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DNS服务器,再由DNS服务器找到中心公网动态IP,建立连接。此种方式可以大大节约公网固定IP的费用,但稳定性受制于DNS服务器的稳定,所以要寻找可靠的DNS服务商。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 2) 方案二: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内网动态IP+移动DNS解析服务。 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DNS服务商联系开通移动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移动DNS服务器,再由移动DNS服务器找到中心移动动态IP,建立连接。中心也用GPRS-DTU做接收端,但GPRS无线方式的中心不如有线方式的稳定,所以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冗余备份。主中心GPRS-DTU接收端掉线时,所有监控点自动转到副中心GPRS-DTU接收端。此种方式也可以大大节约固定IP的费用,但并不是所有移动公司都提供DNS解析服务,所以要在有DNS解析服务的省市才能采用此种方案。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此种方案时时性和稳定性较差,不推荐使用。 3) 方案三: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APN专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申请APN专网业务。移动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此种方案中心也像方案二一样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接收端,冗余备份。但此种方案较方案二而言,无需DNS解析,本身具有移动内网固定IP,减少中间环节,稳定性增强;且所有数据都在移动GPRS的APN内网传输,无需经过公网,安全性增强。此种方案无需负担宽度专线月租费用,性价比合理,推荐使用。 4) 方案四:中心采用APN专线, 所有点都采用内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中心通过一条2M APN专线接入移动公司GPRS网络,双方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私有固定IP地址进行广域连接,在GGSN与移动公司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GRE隧道。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移动终端和服务器平台之间采用端到端加密,避免信息在整个传输过程中可能的泄漏。双方采用防火墙进行隔离,并在防火墙上进行IP地址和端口过滤。 此种方案无论时时性,安全性和稳定性较前三种方案都有大大提高,适合于安全性要求较高、数据点比较多、时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环境。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之最佳组网方式。

网友A:
方案拓扑图请见复制下面的连接 http://www.sangrong.com/bbs/UploadFile/2004591714657573.jpg

网友C:
很好的说明,果然有高手风范,看了受益多多。谢谢

楼主:
谢谢 很详细很清楚

网友D(2006-05-06):
采用方案三,如果我们交了服务器端GPRS APN专网的使用费,是不是还要交专网固定IP的费用,如果我只监测二三十个点,这种方案会不会有点太烧钱了

网友D:
我们采用方案二会不会更合适一些,我们选择中国网通为DNS服务商,稳定性应该不错吧,一年几百块的域名费,也很便宜,只是好象还是有问题,应该用什么措施怎样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D:
不好意思搞错了,上面一条我想说采用方案一的第二条小方案

网友A:
理解正确,完全可以采用方案一的第二条小方案.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D:
想用MODEM是不是一定要会AT命令?
AT命令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
是不是只有在一开始进行参数配置的时候才用的着AT命令啊?
其他的时候,比如进行上位机软件开发的时候还用的着吗?

网友E:
我公司同时经销RTU和DTU,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聊一聊,QQ448836,请著明工控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