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可以吗?
相信自己!!

楼主(2004-06-09):
一台西门子变频器(7.5KW)是否能够拖动两台电机(总功率小于7.5KW或等于7.5KW)???????希望各位大侠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中午11:00打021-55211467,我才告诉你! :)嘿嘿

网友B:
只要总功率小于变频器,即使1拖10也可以,但各台电机都需单独的过流保护。

网友C:
可以的,可以同时驱动两台电机,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分时驱动两台不同要求的电机!同时时单独的过流保护不可少!

网友D:
电机型号要一样。

网友E:
tutu:不一定电机型号要一致,其实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具有两套或三套参数功能,实际上一台7.5KW变频器可以拖动7.5、5.5、4.0、2.2、1.5电机只要注意时续、参数切换即可以!

网友F:
其实一多拖多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几台电机的总电流,然后再和变频器的额器的额定电流比较,如果比额定电流小就可以,当然最好有百分之十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