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24*768LCD的图形显示可以用嵌入式系统吗?

楼主(2004-06-09):
需要驱动1024*768的lcd,要求开机后快速进入图形显示,而且是全屏显示,另串口接收数据改变显示内容,还需要两个按钮做功能键使用,其他接口全部不需要,请老师指教,最好能介绍一个合理的软硬件配置方案,小弟以前一直搞51单片机,这次要驱动XGAlcd没辙了.

网友A:
有点困难,关键是显示速度的问题,一般的嵌入式系统接这么大的显示屏刷新速度不够,建议你使用x86的结构,用个pc104跑linux或者是dos,经济性和开发性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