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台产生静电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

楼主(2004-06-09):
请问各位机台产生静电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吗?

楼主:
接地线哪里有用 不知那种抑制产生静电的机子要多少钱?

网友A:
机台设计的时候就需要考虑静电的产生。 看看产生静电的地方是不是确实接地了。

网友B(2004-11-17):
工人在使用抛光机时,因砂轮与加工件高速摩擦产生游离电子,射到工人身上产生静电,累积到一定程度后,若工人接触导体形成回路,身体会觉得很痛,甚至发麻.各位有何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C:
穿导电服:))

网友B:
可否说明一下导电服的原理. 我现在要保护人,而不是仪器.

网友D:
导电服的原理就是通过导体将身体和衣服与大地相连,将静电及时导入大地,没有电荷的累积自然也就不会被电到了!! 另外,如果环境安全的话建议提高环境的湿度,空气中的水分可以导电(如果有高压电,禁止用),也可以起到防止静电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潮湿的天气不会产生静电的原因!!

网友B:
我还听说有一种手表,它可以吸收人体的静电.有相关的资料吗?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E:
防静电手环。

网友F:
楼上说的对。防静电手镯在卖电子商品的地方一般都有卖。它有2种样式,你要买有导线可以接地的。不是很贵。在我们工厂里工人都带。防止静电击穿模块和IC。但是不知道对上面所说的游离静电是否有效。

网友G:
检查一下你机柜中的元器件看都是否良好接地,查看是否有漏电的可能。最后用导电性能较好的导体将机台接地。 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 我司是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网友H:
你说接地线不管用,是不是你的地线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