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ot940与PC机的连线问题

楼主(2004-06-10):
我用FX2N和GOT940相连,PC机连到got940的COM1口,got940的COM2口连接PLC的422口,现在可以下载画面到got940,但不能下载PLC程序到FX2N,显示通讯错误,请问是PC到got940的COM1口线有问题还是编程软件设置有误?能告诉我PC机连到got940的COM1口的连线图吗?小妹先行谢过。

网友A:
用GOT 940做中介传程序有相应的设置,请看GOT940手册。 或者用接口直接用电脑往PLC里传,

楼主:
谢谢乡思,我需要的是PC机连到got940的COM1口的连线图。谁能提供?

No。18

网友:
我有GT-DESIGNER说明书,里面接线图,不知怎么给你 大概先说一下: PC GOT 2-------------3 3-------------2 4-------------6 5-------------5 6-------------4 还有:PC侧6PIN和8PIN短接,GOT侧6PIN和8PIN短接.5PIN接到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