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碳棒不用调功器是否可以?

楼主(2004-06-10):
我现在正在维修一台很古老(70、80年代)的美国AJC隧道炉,主电路用两只单向反并联可控硅控制,负载为硅碳棒;控制系统为美国HALMAR公司的可控硅调功器,型号为:PA1-4070AD,外加一台智能温控表组成控制系统。该调功器有负载电流检测回路,面板上有三个电位器可调 CURRENT LIMIT(25%~125%)、BIAS MAX~MAN MAX、GAIN(MIN~MAX) ,由于没有说明书,本人也没有使用过调功器,不知道如何调节“电流限制”、“偏置”和“增益”这三个电位器才能满足最佳的工作状态,电流(0~75A)根据什么调节,调到多少安培为好?敬请各位行家指点,谢谢! 另外,有一个温区缺少美国HALMAR公司的可控硅调功器,需要改造,我想利用在原来的两支单向反并联可控硅的基础上,不购买调功器,而购买一只厦门安东的控制输出为可控硅过零触发方式来直接控制反并联的可控硅,这样是否可行?有什么缺点?在炉膛尺寸的基础上,硅碳棒的阻值又如何选购?敬请各位行家指点,谢谢!

楼主:
希望行家指点指点,小农在此先表示感谢! 我的信箱是:nsiy@163.com

网友A:
过零触发绝对不能使用,这里必须使用移相触发控制! 你说的在(0~75A)调节应该是传统的分档手动调节变压移相控制来调节低电压大电流输出。 首先要说明硅碳棒是感性负载,在室温状态电阻基本接近零阻,如果你采用过零触发,启动时将爆机,设备肯定....... 对感性负载尤其在启动时必须降压低载触发,如果纯移相触发不经过变压器一般手动启动、限制控制输出大小,防止过载也是可行的,在负载(硅碳棒)温升阻值足够后再转为自动,这样时比较稳妥,现场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 而使用移相调功器就不用这样复杂了,可以全程自动,你使用的那种美国调功器是80年代初产品,现在早没了,恢复没有意义,现在都是单片机控制移相触发产品,启动是自动缓启动、对三相缺相、三相不平衡自动判断处理,保证设备稳定运行!

楼主:
谢谢飞哥指点,你说的不能用过零触发是真的吗?如果用移相触发,现在有温控表,还要怎么做,是不是把表的过零触发模块改成电压或电流输出再买一个移相触发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硅碳棒使用移相触发控制没有错; ‘硅碳棒是感性负载’结论待榷。

网友A:
看来你对电加热负载的一些情况不太了解! 一般电加热的加热负载工程中分阻性、感性及容性几类,从理论上讲没有绝对阻性的负载,只是我们在工程中将不同温度情况下电阻特性相对稳定的统称为阻性加热负载,如电阻丝、电阻带、辐射管等,而硅碳棒、硅钼棒等加热负载其阻值随温度的变化会发生改变,其特性曲线接近感性特征,所以工程中称其为感性加热元件。 过零触发是由电压周波零位触发并输出电压控制,只是我们在一个控制周期中触发的整波数目不同,这样在一个周期达到时间比例的不同来控制负载功率大小,所以其输出电压始终在380V或220V;而移相触发是对一个波形的相位进行控制,输出的一般不是一个完整波形,对三相移相触发而言还要保证三相触发的同步,所以还增加有锁相控制,以保证三相同步触发,这时输出电压一般低于380V或220V,除非是触发角为0位才是满幅输出380V或220V。 对你说的硅碳棒在室温下如果用过零触发,在其阻值接近零阻而你加上380V或220V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想不用我再重复了吧!!!所以真的、假的你自己去琢磨! 你原来使用的美国产品我接触、研究过,是传统的模拟移相触发器件,面板上的电位器一个是输出电流限幅电位器、一个是零位调整电位器、最后一个是满幅调整电位器,设备中还应该有三相锁相调整,在其模拟电路中会对过流、缺相进行相应控制,过流时停止对功率器件触发,保证不会出现反击烧毁变压器。 我98年就在东风公司专门给他们的发生气炉进行改造,其原来炉子使用的就是美国的模拟移相调功器控制变压器输出带动硅钼棒负载加热,一般温度在1040度,我专门给他们开发了单片机控制智能移相调功器,现在已经做成STG系列产品,给他们供货使用! 至于接法,可选方式不少,一般温控仪的输出要看你的功率器件触发方式选择........我做的调功器直接接收4~20mA信号的,你直接触发就选你要求的触发方式的仪表了,怎么触发.......要收费了!^_^说了好多了,呵呵!

网友A:
to 周公: 硅碳棒、硅钼棒的选择,我专门找过生产厂家,他们提供了其温度物理曲线,我没有直接照他们的曲线去做过完整实验,不过我想应该没错,在室温下阻值只有0.03欧姆左右,有多种材料的,对其具体材料我不是太了解,不同的有所差别,都在这附近,而达到1000多度后阻值能达100多欧姆,该器件的生产厂家都把它们称为感性特征元件!

楼主:
多谢各位! 现在安东有一种智能单相可控硅移相触发气/调压器,输出范围可任意设定,具有软起动功能,软起动时间可任意设定,具有手动/自动无扰动切换功能。 主要技术指标为: 输入信号:0~10mA、4~20mA、0~5V或1~5V 输出信号:单相触发 移相范围:0~180 触发容量:≤800A的双向或两个单相反并联的可控硅 电源电压:85~264VAC 这个表是否可以用,输入信号是否可以直接接热电偶

网友A:
可以选用,接法现场热电偶测温、温控仪连接电偶、温控仪控制输出组态选择4~20mA再连接移相触发模块、触发模块连接功率元件(可控硅、晶闸管等)、功率元件控制负载。 你的炉子是单相的简单的多,这样直接触发就行了!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对功率器件的保护,相间跨接组容吸收器件,保护可控硅,组容大小按照你功率器件选择!

楼主:
谢谢飞哥! 我有点明白了,我现在有的那个智能仪表的输出模块是过零触发,把输出模块换成移相触发就可以了吧,因为仪表具有电流输出限幅功能,4~20mA的范围可以随便设置。另外,我接的是380V的电压,可控硅的首尾接有压敏电阻和阻容回路;但是还有一组阻容接在可控硅的输出端和另一个根火线之间,相当于在负载两端接上阻容回路,这有什么作用呀? 可控硅输入端的过电流保护器件已经丢失,不要过电流保护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那是相间过压保护,至于过流保护,去买几组快速熔断器就行了(一定要用快熔,别用普通熔断器)!你主要注意启动的时候,最好手动启动,观察一下,看各项参数稳定后再转仪表为自动运行!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下两个温区的控制仪表的输出信号经过串联后再分别去控制这两个温区的调功器,请问把控制信号串联后有什么作用,多谢指点!!!

网友A:
to 小农: 是上下两个温区的输出控制信号串联!?应该不会吧! 一般我了解的上下分层加热电炉,在上下炉温差别大时,不会串接上下输出,只有可能上区输出略大一些,因为一般都是上区温度偏低一些。如果串接,比如使用调功器,仪表输出的是4~20mA信号,串接2台不同输出的4~20mA以后这个信号肯定有问题了! 是不是你没写清楚,要不就是我理解有误,呵呵^_^

网友B:
‘负载其阻值随温度的变化会发生改变,其特性曲线接近感性特征,所以工程中称其为感性加热元件。’ ‘硅碳棒、硅钼棒的选择,我专门找过生产厂家,他们提供了其温度物理曲线,我没有直接照他们的曲线去做过完整实验,不过我想应该没错,在室温下阻值只有0.03欧姆左右,有多种材料的,对其具体材料我不是太了解,不同的有所差别,都在这附近,而达到1000多度后阻值能达100多欧姆,!’ 我的看法: ‘负载其阻值随温度的变化发生改变’,这种情况不属于感性特征。 在下面的讨论中,需要明确两个概念:一、电阻温度系数--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特性;二、元件性质——元件对外电路呈现的特性。 关于一、电阻温度系数--电阻率(单位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特性: 作为加热系统及其控制电路的组织者,我们希望电路的状态是稳定的。实际上除了电网电压的变化外,每次加热-降温过程我们都会遇到电阻温度系数的问题。平常我们所用电热元件的电阻率随温度变化的曲线——电阻温度系数许多是单一性的,即正阻特性或者负阻特性,如电阻丝(电炉丝)属于正阻特性,它的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基本成比例变大,我们平常也可以认为‘电路比较规律’。而且通常他们的电阻温度系数都不大。 而硅碳棒、硅钼棒电阻特性比较特殊:1. 在低温段是正阻性的,而在高温段是负阻性的,它的阻值-温度曲线近似馒头状。类似特性还有一些非金属材料如石墨等。2. 电阻温度系数特别大,如上所述:‘在室温下阻值只有0.03欧姆左右,而达到1000多度后阻值能达100多欧姆’,变化的确非常大。同一支元件,如果是在更高温度下,还可能阻值会变小呢!在电压、电流的检测中可以看见这种现象。 关于二 、元件性质--元件对外电路呈现的特性: 事实上没有纯电感元件或者纯电容、纯电阻元件,从元器件的特性中我们可以知道,所有元件实际上是三种形式的组合,形成一个电路。如果一个元器件(电路)对外呈现阻抗其中感抗的成分比较大一些,我们称它为感性元件;如果容抗的成分大一些,我们则称他为容性元件;如果他的阻性属性充分的大,其则被归为阻性元件。这样可以大大简化问题和便于分析问题。感性、容性、阻性元件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在不同频率下的阻抗特性,有:XL = 2 πf L 、Xc = 1 / 2πf C 等,在这里比较明显的是频率的影响。电热型加热电路一般都工作在 50 Hz 频率下,可以认为频率是固定的,对外呈现的电路性质应该不发生变化。 因此‘该器件的生产厂家都把它们称为感性特征元件’是没有道理的,我归结出现这个说法是因为硅碳棒、硅钼棒生产门槛比较低、生产厂家技术力量有限,或者没有认真分析电路状态、或者对这种现象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此提法不足为范。 诸君以为如何? 至于‘能不能采用过零方式’这个问题,稍后我再续。。。。

楼主:
对于电路的接法,我描述一下。 原来的接法是这样的,上下温区的控制仪表输出都有正负两根线,把下温区的负线与上温区的正线接在一起,再连接到电位器的中间抽头;下温区的正线与上温区的负线接电位器(2K)的两端;这样,再引出下温区的正线(接电位器一端)和负线(接电位器中间抽头)控制下温区,上温区的正线(接电位器另一端)和负线(接电位器中间抽头)控制下温区。有人改造后,把原来的美国Barber-Colman仪表换成了日本岛电SR73仪表,去掉电位器,保持下温区的负线与上温区的正线接在一起,再分别控制这两个温区。 请问这有什么作用,多谢指点!!!

网友A:
原来对温度系数没有太留意,看了周公所写我去查了下资料,和我原来了解出入比较大:硅碳棒的物理性质 通常状态下,硅碳棒具有稳定的物理性能,主要参数有 项目 数值 比重 2.6 g/cm3 气孔率 <30% 抗折强度 >400Kg/cm2 硬度 >9莫氏 弹性 5000Kg/mm2 随着温度的变化,硅碳棒的线膨胀系数、热传导率和比热等参数随着作相应变化,相关数值如下表 温度(℃) 线膨胀系数(10-6m/℃) 热传导率(千卡/米小时度) 比热(卡/克℃) 0 / / 0.148 300 3.8 / / 400 / / 0.255 600 4.3 14-18 / 800 / / 0.294 900 4.5 / / 1100 / 12-16 / 1200 4.8 / 0.325 1300 / 10-14 / 1500 5.2 / / 1600 / / 0.355 硅碳棒的电气性质 1. 硅碳棒属于碳化硅半导体材料结构,不同于金属,其电阻值受温度的影响变化比较大。通常在室温条件下,电阻值是比较高的,随着温度升高,硅碳棒的电阻系数呈负值,即温度升高电阻值降低,温度继续升高,一般在800℃左右时,电阻系数开始变为正值,即温度再升高电阻值呈增大趋势。一般的,行业内以1050±50°C时的电阻为标示电阻。 2. .硅碳棒表面负荷等于额定功率除以发热部表面积。表面负荷大小与棒的使用寿命长短关系很大,因此,在通电加热时要严格控制在允许负荷范围之内,切忌超负荷使用。 而我在东风汽车使用的硅钼棒特性: 1.电气性质   硅钼棒元件的电阻率随着温度升高而快速增高(见下图)在正常情况下,元件电阻一般不随使用时间的长短而变化,所以新旧元件可以混合使用。 2.表面负荷   根据炉子的结构、气氛和温度正确的选择元件的表面负荷是元件达到最高寿命的关键,下图示出发热元件辐射在不受阻碍情况下炉温、元件温度与表面负荷的关系,阴影部分为常用的表面负荷-----温度范围。 3.一般操作: 小型炉子(功率 < 100KW) 大型炉子(Power 100-500KW) 炉温(℃) 电压(v) 炉温(℃) 电压(v) 20-150 1/3工作电压 20-300 1/3 工作电压 150-500 2/3 工作电压 300-700 2/3 工作电压 500-工作温度 全工作电压 700-工作温度 全工作电压 因此硅碳和硅钼不同加热材料有些相同但还是有差别,我进一步了解一下再......

网友B:
上文引出了‘表面热负荷’的概念。正确设计表面热负荷是所有电热系统的关键:表面热负荷小则温度达不到,表面热负荷大则减少寿命。 没有图。如果回复的文章中需要插入图片请把图发给我。。。。

网友C:
看了以上文章,获益匪浅,但据我所知表面负荷实际应为表面负荷率,其不同于表面负荷,综观飞哥所述,我认为你是在说表面负荷率,你以为然否?

楼主:
至于‘能不能采用过零方式’这个问题,请周公再续,多谢!

网友D:
我曾经使用并且正在大量使用过零触发形式控制硅碳棒加热,没有出现过通电碳棒迅速爆裂情况,一直比较稳定,碳棒寿命与移相触发相比并没有明显降低。比较科学的做法是:使加热对象缓慢升温,比如在炉子内部处于室温情况下,如果在仪表设定1000度的温度,无论你采用什么触发方式,调功器的输出如不采取限流措施都会迅速达到满负荷即380/220电压。所以当预期温差比较大时尽量把仪表先设定为一个温差小的设定点,等碳棒预热后再设定到所需温度即可。

楼主(2004-08-10):
请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对硅碳棒比较专业的人士,希望你们多给点意见.多谢

网友E:
采用过零触发还是移相触发,我认为两者都可。用移相触发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很好,只是成本较高而已。那么用过零触发,在选择温控表时,一定要选择具有:输出限幅功能、手动自动无扰切换功能、上电缓启动功能的表。没有这些功能的表,是绝对不可以使用的。所以你要看仔细了,安东的这款表有这些功能吗?

网友F(2004-09-18):
对于硅碳棒,由于冷态电阻小,所以开始加热时只要注意别把电流加得太大就行了。这里强调的是:如果用控温仪表,绝对不可以用自动!要先用手动调一个很小的电流,等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再用自动,这样可避免冷态时电流太大使硅碳棒断掉。 其实你可使用一块单相调功板再配1个可控硅模块,很简单也很便宜,把可控硅散热器都算上,也超不过800元。用1只电位器进行手动调节,测温可选用红外测温仪,简便,耐用,误差小。   北京银河星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美国雷泰公司在北方区域在线式红外测温仪的总代理,我公司以美国雷泰公司先进的红外测温仪器为基础,为用户提供温度检测的技术方案和高质量、高效率的售前、售中、售后的技术服务。          网址:www.yhxg.com     各种型号美国雷泰红外测温仪,热像仪。现货提供,价格最优。

楼主(2004-12-13):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G:
硅碳棒是非线性元件。我在89年做过“玛费炉”的控制器。总公司获奖项目,给我联系方式,我给您做Eimail:fybo@sohu.com交个朋友,自动控制的恒温恒流。调功不适合的。

网友H(2005-10-24):
飞哥说得很对,您可以试一下我们的产品,我们做的是一体化可控硅数字调压调功器,过零或移相处发都可以,采用德国西门康可控硅,也是单硅反并联,带电流反馈,调压调功一体化。您 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021-69119751 http://www.jetter.cn 上海杰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张军

网友I(2006-03-03):
我们公司是生产硅碳棒、硅钼棒、各种工业电炉等产品的专业厂家,看到各位的贴子,非常高兴。有兴趣交个朋友。2768223@163.com

网友B:
岛电:  2004-8-10 21:56:00
     采用过零触发还是移相触发,我认为两者都可。用移相触发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很好,只是成本较高而已。那么用过零触发,在选择温控表时,一定要选择具有:输出限幅功能、手动自动无扰切换功能、上电缓启动功能的表。没有这些功能的表,是绝对不可以使用的。所以你要看仔细了,安东的这款表有这些功能吗?

银河星光:  2004-9-18 8:17:00
    对于硅碳棒,由于冷态电阻小,所以开始加热时只要注意别把电流加得太大就行了。这里强调的是:如果用控温仪表,绝对不可以用自动!要先用手动调一个很小的电流,等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再用自动,这样可避免冷态时电流太大使硅碳棒断掉。

上面二位说得没错,本人不再赘述。关键是在元件温度未建立前不要给满功率,而要逐渐升温,有限制初始电流的仪表就不必手动了。

网友J:
对于一些高温电炉如硅钼棒和钨丝作位加热材料的电炉,其在低温状态下加热丝的电阻远低于高温状态下的电阻,如果不进行功率限制,此类电炉电炉低温时的电流将远远大于其标定的额定电流,当仪表处于自动控制状态下时,则低温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仪表全功率输出,将导致电源跳闸或加热材料寿命大幅度降低等不良后果。选一台有功率限止的仪表如宇电AI-708AX+JK3仪表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去咨询

网友K:
这个话题我也很感兴趣,我是做可控硅移相触发器的(kcy-03),三相的半控桥,以前为业务单位做过感性负载的触发器,kcy-01(单向的可控硅反并联),他是用硅钼棒加热,只不过前面用了一个降压变压器,如果用硅碳棒加热,可以用有限流功能的触发器,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对此感兴趣的,可以和我交流,email0511xxb@163.com

网友L:
元件温度与表面负荷的关系能否给我一份?谢谢!我正着急呢.我要做真空钎焊炉,1150°C毫能用吗?

网友M:
我是广西百色银海铝业公司的一名员工,我现在碰到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我厂混合炉使用的双向可控硅经常烧坏,型号为TL KS500A/1200V但从另一混合炉拆下原装的双向可控硅(型号为AHC KS500A),装上后却可正常使用,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厂家买的,有哪位同仁知道的话能否回帖,谢谢

网友N(2007-08-01):
    北京市朝阳自动化仪表厂
 频率: 50Hz
 控制输入信号:4-20mA、0-10V、1-5V
 输入阻抗:120Ω
 负载连接方式:三角形、星形中性点不接零线星形中性点接零线、内三角形、外三角形
 触发方式:LZ控制(移相调压型和变周期过零调功型)
 调节输出范围:0-100%
 采样周期 控制输入信号:10 次/每秒
 额定电流:10A ,30A ,50A ,80A ,100A ,150A, 200A,250A,300A,400A,500A,800A
 适用负载: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变压器一次侧
 缓起动时间:15秒
 缓关断时间:15秒
 保护功能:熔断器、电流限制、过流保护
 产品采用最新微处理器设计,产品可采用双闭数字锁相环控制技术,保持电压恒定可调
 本产品已2003年全面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联系人:刘宇  电话:010-64371467 13717630168

网友O(2008-05-26):
飞哥0,还在吗?怎么能联系到你?

网友P:
SIC做成棒材,用于加热,这是老技术,上世纪60年代初已有应用。SIC具有较大的正温度系数,属电阻性负荷,采用SIC棒做为加热体,采用很简单的控制设备,例如最普通的交流调压器,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温度精度,这得益于它的较大的正温度系数。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控制技术相对较差,恒温炉采用SIC棒+交流调压器即可以得到较好的温度精度。

楼主(2008-07-23):
好久没来这里,换了两份工作,现在做环保工程电气控制。好多人来这里,继续发表看法,顶!!

网友Q(2008-10-05):
All,

我有一个难题, 我司有10条推板电炉(每条长40M,多组硅碳棒控制,每组有8根串联),公司想降低电炉的能耗,我不知道是否通过调整硅碳棒的连接方法或配置方法来降低每组的能耗,比如在升温阶段或保温阶段进行调整,达到温度不变的情况下,出入功率减低而减少能耗???

不知哪位大虾有空给我指点一下,您也可以提供您的方案,把它作成项目,我们给报酬!!!

我的邮箱是: houyou.fang@lairdtech.com

thanks

网友R(2009-05-29):
各位高手,我是大学快要毕业的学生,在做毕业设计,有些问题需要请教各位。在我的毕业设计中用到了硅调压器,查了很多资料,了解了一下移相触发的原理。在很多硅调压器的说明中,只是说控制信号和输出电压成线性关系,我不知道是成正线性关系还是负线性关系。根据移相触发的原理,当控制信号增大时,导通角后移,输出电压会降低。也就是说控制信号增大时,输出电压会减小。这是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R:
这里是不是没人光顾了???

网友K:
各位同行,如果用到可控硅移相触发器,可以找我。有可控硅触发器问题,也可以问我,我们一起探讨、学习。专业生产kcy-03、kcy-01、kcg-30系列可控硅移相触发器。我的联系方法:13921594627。

楼主(2009-07-14):
离开这家公司好几年了,现在回来看看以前的帖子还是很有收益的

楼主:
对:彩峰recluse 关于

各位高手,我是大学快要毕业的学生,在做毕业设计,有些问题需要请教各位。在我的毕业设计中用到了硅调压器,查了很多资料,了解了一下移相触发的原理。在很多硅调压器的说明中,只是说控制信号和输出电压成线性关系,我不知道是成正线性关系还是负线性关系。根据移相触发的原理,当控制信号增大时,导通角后移,输出电压会降低。也就是说控制信号增大时,输出电压会减小。这是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请各位大虾指点!

      移相触发控制信号我一般用,4~20mA,输出电压随控制信号的增大而增大

内容的回复:

网友S(2010-03-25):
硅钼棒和硅碳棒均可以用过零触发控制,而且效果很好!移相触发我几乎不用,移相触发控制主要有3条缺点:1)设备复杂易坏,仪表易坏且SCR易坏;2)功率因数很低,只有0.6-0.7,很难补偿,电源变压器容量要加大30%以上,(因为3次谐波大,变压器易发热),对于大功率特别是电炉这类,效率很重要!3)对其他设备仪器干扰严重,13905087150陈

网友T(2011-05-18):
我公司一台电阻炉,是硅碳棒发热的,22kw,380v,星型连接,中性点接零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式控制,只是一起动电炉,就会引起电流不稳定,全厂的日光灯都会不停的闪烁,请问各位师傅们有办法解决吗,帮帮忙,在此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