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研华PCL-727组态?

楼主(2004-06-10):
向网友求助!请问使用MCGS5.1版通用组态软件组态研华PCL-727后,板卡端子上无模拟电压输出,研华测试软件检测输出正常,是何原因,请指教. 谢谢! 请回复z_qinggui@yahoo.com.cn

网友A:
你可以先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是否有模拟电压输出,再连接组态软件,如果通讯成功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谢谢!已经研华测试软件输出电压正常,而经MCGS组态后端子上无输出电压。

网友C(2004-07-30):
能不能将你的工程发过来,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