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补偿

楼主(2004-06-10):
大家好,各位同行前辈好! 请教一下热电偶补偿的问题,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一下。包括热电偶的选择,和i/o卡件的配套(热电偶和一体化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各自对应的卡件)。谢谢!

网友A:
看一看热电偶生产厂家的型号说明就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B:
是的,可是有的600度时采用采用热电偶,有的温度更低时也使用,您的工程经验是怎样的?

网友C:
选择测温传感器要考虑环境、气氛、介质等等因数,热点偶、热电阻等都在选择范围内,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看现场要求!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希望能都说得具体点,最好是能给出例子!

网友D:
在600度以下用热电偶可能考虑成本的吧,但热电阻的精度要高于热电偶。

网友E(2006-04-27):
补偿导线中间加接一段普通导线,那么普通导线后面的补偿导线还起作用吗?

网友F(2006-07-06):
补偿导线中间加接一段普通导线是不起补偿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