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怎么解决?

楼主(2004-06-10):
有哪位同仁对变频器在40HZ以下运行时,电机发热严重的问题有所研究,有什么好的对策,说出来大家分享啊!

网友A:
修改变频器参数可以解决!!!!!!

网友B:
电流正常吗?变频器型号?

楼主:
变频器是正常的 怎样修改参数能解决? 我说的主要是由于电机转速低,散热风量不足造成的发热。要是说再专门加个散热风机就不必要了,要更省的办法啊!

网友C:
将载波频率调高会有一定作用!

网友D:
将载波提高会降低变频器的带载能力,假如电机本身有较大余量可以调高载波,调整V/F曲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发热。要是电机余量小调高载波就是事得其反,发热会加剧

网友E:
调整V/F曲线,负载性质 你说的主要是由于电机转速低,散热风量不足造成的发热。要是说再专门加个散热风机就不必要了,要更省的办法啊! 散热风量不足造成的发热,你说看着办。扯蛋

网友E:
初级电工

网友F:
是什么设备?一般40HZ电机发热的很少,看电机绝缘是否有问题。 如果是低频发热,在电机装个温度开关,对电机保护。选80度-90度之间的就可以,视电机绝缘的级别定。 将电机设定频率提高,或将电机侧的皮带轮减小,或加大传动比(选传动比大的减速箱),将力矩提升参数降低。这里设定频率千万不要减少,否则情况会更严重。 另外,调载波频率与电机低频发热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要烧电机的。载波频率和变频器的带载能力有关,而电机的带载能力是死的。这里电机的余量小了,改传动比是最好的方法,或将变频器的V/F调整,但可能有限。

楼主:
我看出了强制风冷外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B:
别的方法只是改善!用风扇才是最直接!

网友G(2009-07-27):
现在韩国市场有一种EOCR电机保护器。它可以全方位的保护你的电机。有不明白的可以打电话联系:022-87888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