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那个大哥做过单片机+spc3的开发?

楼主(2004-06-10):
小弟刚刚接触PROFIBUS,我要做一个采集模块,需要挂到总线上,我用单片机+SPC3的方式,我在查了一些资料后,不明白GSD文件是个什么东西?我如果要开发,是不是还要向西门子买SPC3的源程序?FIRMWAVE是什么?

网友:
我认为不需要,可以自己开发。profibus是开放的。

网友A:
gsd文件是设备描述文件,用以标示profibus设备的参数。 尽管profibus协议是开放的,但是必须用profibus专用芯片实现,如果不用专用芯片,可靠性和功能都无法保证。 Firmware是指芯片的开发包,提供函数的直接调用,方便开发。

网友B(2005-01-22):
那么你的SPC3与单片机之间硬件连线能否搭配妥当,可否参考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