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控制回路求助

楼主(2004-06-10):
假设一个控制回路,要求点动控制: 1、当点动按钮闭合时,A电机先转动,B电机后转动。 2、当点动按钮断开时,B电机先停止,A电机后停止。

网友A:
用个LOGO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将B启停端子接一个延时启动辅助继电器,将A接一个延时停止辅助继电器试试。

网友C:
时间差多少?

网友C:
输入端还是输出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