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可以做普通异步电机用吗?

楼主(2004-06-10):
请问伺服电机可以做普通异步电机用吗?

网友A:
可以动 但电机可能参数不对,容易发热

网友B:
伺服电机就是同步电机呀,同步电机怎么可以做普通异步电机使用呢?

网友C:
罗伯特:伺服电机可不是同步电机,虽然他们的控制原理相同,但是 应用和控制要求完全不同。同步电机是开环的,伺服电机是闭环的!!

网友D:
当然可以,不过使用变频器的话,将基波频率重新设定

网友E:
首先这个《请问伺服电机可以做普通异步电机用吗?》题目就有问题,伺服电机指的是采用闭环控制的电机+驱动器系统,伺服系统可以采用异步电动机(矢量控制技术)或同步电动机等不同的电机种类,配以适当的伺服驱动器即可构成伺服电机系统。

网友F:
伺服电机和普通交流异步电机本身两者的分类法就不一样,怎么比较法? 如果你这样提:异步式交流伺服电机是否可以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替代。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伺服电机使用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具有普通电机不具备的特性。反过来,它可以作为三相交流异步电机使用,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异步电机,但它的功率太小,结构复杂,成本又高,只有笨蛋才干这样的傻事。 伺服电机的含义是位置或及导数(如速度、加速度)控制用的电机。它与普通电机相区别。伺服电机它可以是直流的,也可以是交流的,交流又分同步或异步的。通常所说的直流无刷式伺服电机应属交流同步电机。普通电机通常功率大,对转速要求和位置要求并不苛刻,而是要求它的输出力矩足够大。适合于开关控制。 异步电机与同步电机相区分,同步异步的概念是指转速与磁势交变频率的同步关系而言的。

网友G:
DragonShadow说得精辟。